GD32F303VE Keil5下载程序后不能运行,debug后能运行

楼主(2022-05-18):
大家好,想请教个问题。我用GD32F303VE,在keil5环境下下载程序,下载后完后,按复位键无反应;进入debug后,打上断点,程序才有反应。

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复位 硬件没问题吧,感觉还是程序问题居多。 KEIL5烧录后,设备会自动RESET 。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问题,不晓得啥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 硬件没问题吧,感觉还是程序问题居多。 KEIL5烧录后,设备会自动RESET 。 ...

程序就是ST7789 1.3寸IPS显示屏的代码,代码在STM32芯片上运行没有任何问题。移植到GD上,相应的修改下GD的引脚初始化,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问题,不晓得啥子原因。

今天又重新同样的代码在STM32芯片验证了下,STM32是没问题的。哎,我也是,查不出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   有不同得地方, 就算P2P ,里面也有不同的地方吧

网友C:
Keil5  建议用5.14以上的版本

网友D:
断上电能自动运行吗,感觉可以检查下boot0下拉是不是虚焊

楼主:
已解决,因为有用到PB3,PB4这两个脚,这两个脚默认功能是调试功能,忘记关闭,调用函数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ENABLE);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