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IRS2092不起震。输入部分VAA-GND-VSS偏置电压正常

楼主(2022-05-18):
IRS2092不起震。输入部分VAA-GND-VSS偏置电压正常,输出部分VCC为12V,目前芯片不起震,COMP脚为直流电平,15脚和13脚都为高电平24V,偶尔会出现低脉冲。HO为高电平,偶尔输出一个低脉冲,LO输出低电平偶尔一个高脉冲(12V)

网友A(2022-06-23):
这是啥?没起振的话你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

网友B:
一般情况可能是没焊接号吧

网友C:
应该是你没焊接OK吧,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D:
你找参考手册看看,应该能查出来

网友E:
听你描述应该是焊接不行吧

网友F:
这是啥芯片啊?是不是电路设计的问题啊?

网友G:
不起振的话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H:
电压这么高的么?正常么?

网友I:
输出低电平是正常的么?

网友J:
你换个芯片试试,看看是否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