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性价比超高的ARM Cortex-M0核32位单片机

楼主(2022-05-18):
#申请原创# 性价比超高的ARM Cortex-M0核32位单片机

LBF32G030 单片机内嵌ARM Cortex M0 内核,最高工作频率可达72MHz,支持PLL,内置高速存储器,丰富的增强型IO 端口和多种外设。。包括最多40 路IO、1 个(14 通道)12 位的ADC、4 个16 位高级定时器,具有输入捕获和周期脉冲输出等功能、6 个16 位的基本定时器、1 个20 位的独立看门狗、1 个7 位的窗口看门狗、6 路独立基本PWM 波形发生器、6路独立高级PWM 波形发生器,支持死区和互补功能、2 个SPI、2 个IIC、3 个UART、1 个标准的RTC、1 个CRC、3 个比较器、1 个温度传感器、2 个运算放大器、1 个128bit 的AES。

LBF32G030单片机工作电压为2.0V-3.6V,工作温度为-40℃-105℃。多种省电工作模式保证低功耗应用的要求。

LBF32G030单片机包含多种不同封装,从 20 至 48 PIN。根据封装的不同,包含不同的外设。

内核与系统
  32 位ARM Cortex M0 处理器内核,最高工作频率为72MHz
  24 位的系统嘀嗒定时器
  集成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提供最多32 个中断
  通过SWD 接口烧录程序
存储器
   内置64K 字节FLASH 存储器作为程序存储区
   内置16K 字节RAM 作为数据存储区
  时钟、复位及电源管理
    2.0V-3.6V 供电电压
    上电/断电复位(POR/PDR)、看门狗复位、片外专用引脚复位(EXTRST)
  低功耗
     支持SLEEP 模式、DEEPSLEEP 模式以及STOP 模式,共三种系统低功耗模式
  SARADC
      14 通道12bit SARADC
      采样率可以达到2.4M
   GPIO
       最多可达40 个IO 口
       每个GPIO 都支持按键唤醒功能,可配置为上升沿唤醒和下降沿唤醒
   CRC
      支持对8、16、32 位数据进行CRC 运算
      支持对输入数据和输出CRC 值进行多种数据格式处理
   AES
       128bit AES,支持ECB、CBC 和CTR 模式
   DMA
       最大支持4 通道
      支持每个通道优先级可配置, 每个通道独立的中断
   比较器
       3 路比较器
       Rail to Rail
    运算放大器
       2 路运算放大器
       Rail to Rail
    通信接口
       2 个SPI 接口
       3 个UART 接口
       2 个IIC 接口
    定时器
       6 个16 位基本定时器,计数时钟支持1-65536 分频,只支持定时功能
       4 个16 位高级定时器,计数时钟支持1-65536 分频,具有定时、计数、输入捕获和
         周期脉冲输出功能,支持HALL 功能
        1 个20 位的独立看门狗定时器,1 个7 位的窗口看门狗定时器
        6 路独立的16 位基本PWM 波形发生器,计数时钟支持1-65536 分频,支持翻转
         点中断和周期溢出中断
        6 路独立的16 位高级PWM 波形发生器,计数时钟支持1-65536 分频,支持死区、
         互补和刹车功能
         1 个标准的RTC,具有实时时钟、闹钟和日历功能

      UUID 128 位的芯片唯一识别码
      工作温度:-40℃-105℃

网友A:
这是什么品牌的

楼主:
3元以下

网友B:
航顺的M0卖1.xx元,性价比更高.

楼主:
性能不一样哦,“”HK32F030M 系列使用 ARM® Cortexs™-M0 内核,最高工作频率 32MHz,内置 16K-Byte FLASH、HK32F030M 内置多种通信接口:1 路高速(最高 6Mbps)USART、1 路高速(最高18Mbps)SPI/I2S 和 1 路高速(最高 1MHz)I2C“。
LBF32G003比这个频率更高,性能更强一些也只要1.5

网友C:
j价格多少  靠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j价格多少  靠谱吗

靠谱!

网友D:
最高工作频率 32MHz,1 路高速(最高18Mbps)SPI/I2S,这个18MHz怎么来的呢?32M2分频也是16M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高工作频率 32MHz,1 路高速(最高18Mbps)SPI/I2S,这个18MHz怎么来的呢?32M2分频也是16M哦 ...

不知道哦,我只是引用网上的资料说明HK32F030MF4P6的性能跟我所述的芯片性能不一样。在立创查的资料

网友E:
像这种代替003的系列单片机,尽量还是选8位机,32位机价格相当不稳定,大部分项目8位机就可以应付了,但是价格波动小很多,32位机还是少碰为好,一旦项目做完准备采购的时候,立马涨价,而且不可商量,涨的非常凶猛,工程师们尽量远离这些32位机。最近像这种32位M0的单片机出了不少,估计都是刷一波存在,很快就会消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高工作频率 32MHz,1 路高速(最高18Mbps)SPI/I2S,这个18MHz怎么来的呢?32M2分频也是16M哦 ...

原厂手册写着16MBPS

网友F:
   国产都玩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手册写着16MBPS

嗯,那就是立创的资料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这种代替003的系列单片机,尽量还是选8位机,32位机价格相当不稳定,大部分项目8位机就可以应付了,但是 ...

这已成为历史了,现在国产的这么多,这种情况基本上难以出现了!

楼主:
LBF32G030 与  STM32F030C8 差异对比
相同点
⚫        管脚定义:相同的管脚功能定义
⚫        编译环境:编译仿真工具采用 JLINK&STLINK,使用 keil 完成编 译,SWD 下载。
类别        LBF32G030        STM32F030C8
工作电压        2.0~3.6        2.4~3.6
工作温度        -40~105℃        -40~85℃
内核        M0        M0
最高主频        72M        48M
FLASH        64K        16~64K
RAM        16K        4~8K
运放        2        0
比较器        3        0
DMA        4 通道        5 通道
UART        3        2
SPI        2        2
IIC        2        2
ADC        12bit,14 通道        12bit,12 通道
IWGD        1        1
WWGD        1        1
CRC        1 个,支持 4 种多项式        1 个,支持 1 种多项式
AES        1 个,128bit        0
RTC        1 个        1 个
TIMER        6 个基本定时器,4 个高级定时器              合并一共 7 个定时器或 PWM 发生器
PWM        2 个基本 PWM 发生器,2 个高级 PWM 发生器
温度传感器        1 个        0

其他主要特性
1)FLASH 特性
LBF32G030 FLASH 支持 32bit 读、32 bit 编程、扇区擦除等操作。 在系统时钟选择为 72MHz 下,FLASH 的访问速度为 36MHz、32bit 编 程时间最大为 20us、扇区擦除时间最大为 4ms、编程及扇区擦除操 作的最大电流为 0.9mA、编程及擦除次数至少 10 万次、数据保持至 少 10 年、并可工作在 105℃的环境温度下。

2)EMC 特性

LBF        CDM        MM        LATCHUP
4000V        500V        300V        100mA

3)ADC 特性

        ET        EO        EG        ED        EL
LBF32G030        +/-4        +/-1.5        +/-2.5        +/-1        +/-1.7
SXX32F030C8        +/-4        +/-2.8        +/-3        +/-1.3        +/-1.7

网友G:
连个规格书都不放出来,又是个PPT芯片吧

网友H:
LBF32G030 是什么公司的?

楼主:
可以免费提供样品和芯片资料

网友I:
某宝先有货。
有很多人是不需要所谓的厂家支持的。

楼主(2022-06-18):
某宝搜型号可以找到

楼主(2022-11-16):
SWDIO,SWCLK复用为其它功能后无法下载的情况说明:
本芯片没有 BOOT 脚位,当芯片将 SWDIO(PB11)、SWCLK(PB14)中任意一个或两个复位为其它功能管脚时,芯片将无法再次进行下载,或进入调试功能。

解决方案:
如果调试阶段还需要再次下载,建议在进行复用引脚的初始化前加入较长的 delay();,以防芯片上电后立即将下载口复用为其它功能,造成无法再次下载程序的现象。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航顺的M0卖1.xx元,性价比更高.

单片机种类,淘宝也没有假货,淘宝1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