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二运放仪表放大器疑问

楼主(2022-05-18):
,各位前辈,我用LM324做了一个二运放单电源5V供电的仪表放大器,工作得很好。第一级的偏置电压是接在运放的反向输入端的,放大负的1/100倍,第二级放大100倍,刚好得到我需要的输出偏置电压,且调节R1能够正常调节偏置输出(正常调到0.5V)。现在的疑问是:单电源供电的前提下,第一极输出不可能得到负的电压,从而造成,理论上这个电路的的偏置电压不应该能正常工作,但实际上却能很好地工作,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不知为什么删除的图片也在上面,我想明白了,是由于输入的共模电压,造成第一级输出实际一直是正的,所在不会小于0.

网友A:
图片显示的非常混乱,无法正常阅读呀。

网友B:
第一级的反相是衰减器,被R5和R1衰减,进入运放后再衰减,搞不过同相端。叠加后就是正输出。还有你的运放是单电源工作。
当然反相端也能搞得过同相端,不过电压要很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的反相是衰减器,被R5和R1衰减,进入运放后再衰减,搞不过同相端。叠加后就是正输出。还有你的运放是 ...

是的,这个两运放仪表放大器很好用,我用LM324做的,工作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显示的非常混乱,无法正常阅读呀。

看第一张就可以了,其它不看。

网友C:
LTSpice可以选择直流工作点.op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Spice可以选择直流工作点.op仿真。

我用的单电源供电

网友C:
你说对了,我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