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emwin可否实现图形配色

楼主(2022-05-18):
自定义图形颜色,例如按键,文本框,

提供RGB数值,作为输入项

这种需求该如何做?

有个小缺陷是,我的RGB没有接全,可能存在多个数值,对应一个颜色

网友A:
应该可以吧,就是输入数据,保存反馈到颜色上么

网友B:
那不如先接好的线路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吧,就是输入数据,保存反馈到颜色上么

嗯,也是这么想的,实际操作起来,还没有成功

网友C(2022-06-17):
应该可以自定义图形颜色吧

网友D:
可以啊,输入框画个,然后输入RGB数值就行吧

网友E:
应该没事儿吧,就算没接全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网友F:
没听明白你的需求,比较尴尬

网友G:
你可以研究一下emwin,但是你这个我没咋明白

网友H:
需要修改哪个数值呢

网友I:
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