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哪位用过ptc加热

楼主(2022-05-18):
可否提供一些简单的实现思路,注意事项

网友A:
是温度检测,还是加热

网友B:
楼主是说PTC加热片?PTC加热片直接供电就工作,你是想控制PTC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说PTC加热片?PTC加热片直接供电就工作,你是想控制PTC的温度?

想加热

网友C:
请问什么是ptc加热啊

网友D:
一般能达到多高的功率啊

网友E:
它的加热原理是什么呀

网友F:
需要控制什么呢

网友G:
就是一个小的反馈系统是吧

网友H:
从没有使用过ptc加热

网友I:
用的什么加热原理

网友J(2022-06-17):
PTC加热片?

网友K:
你说的是CPTC加热是吧,现在的热风机都是CPTC ( 陶瓷 PTC  , ceramic 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陶瓷正温度系数材料 )

网友L:
你是指PTC加热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