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自动切换的疑问

楼主(2022-05-18):
有关野火电机开发板,电源自动切换的疑问,这个电路原理是什么?

@hobbye501 :MOS管属于受控开关,这个作用俺还是能看出来的。
用MOS切主备电是比较典型的做法

网友A:
5V_IN高于5V-USB时,Q1截止

网友B:
镜像/比较

网友B:
USB端电压比另一端高,MOS就会打开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端电压比另一端高,MOS就会打开导通;

谢谢回复,能具体介绍一下线路的工作流程吗?看PNP的管子非常不适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能具体介绍一下线路的工作流程吗?看PNP的管子非常不适应。

已经很简单了,就2个三极管,谁的E极电压高,谁就导通,另一个关闭;

网友C:
镜像?我看不太像,如果MOS管2,3脚直接短路才是镜像吧!
比较,肯定是存在的,关键是怎么比较,具体电路的工作流程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镜像?我看不太像,如果MOS管2,3脚直接短路才是镜像吧!
比较,肯定是存在的,关键是怎么比较,具体电路 ...

就几个元件,看不明白我也没办法啊;不是教书的,不知道怎么描述;
分析这个按数字电路想,更容易明白;
等学霸来,看看学霸怎么直白教学的。

网友D:
你可以不去管下面光耦隔离的部分 就看MOS主备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不去管下面光耦隔离的部分 就看MOS主备电

好的,大体原理已经了解了,原来看NPN管子太多,猛一看PNP的有些懵。

网友E:
因为VIN比USB低时,为了获得效率,它是打开的,
所以当5VIN稍微比USB高时,MOS就开始关闭,保护USB。

实现这个功能需要比较器功能,下面经过参数匹配的一对儿PNP就构成了比较器。
左边的管子通过USB电源产生了一个PN节电压参考,用作右边PNP的比较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