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问能否用STR9的DSP功能替代TI的2000DSP

楼主(2022-05-18):
问能否用STR9的DSP功能替代TI的2000DSP,我做电机控制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2-06-23):
DSP这块还是TI做的好吧

网友B:
STR9的DSP应该不是完整的DSP功能吧

网友C:
区别应该是有的,这个具体还得看数据手册

网友D:
你问问技术支持呗,这个是OK的

网友E:
应该不是完整的DSP功能吧

网友F:
电机控制应该用普通的MCU就行吧

网友G:
你可以用外置的驱动芯片,还比较省钱

网友H:
区别还是有的,一个是控制,一个是数据处理

网友I:
看看你用C2000这个芯片你都用到啥功能了呢?如果STR9都有的话,就可以用了

网友J:
区别应该很大吧,毕竟内核,编写流程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