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RS-232和RS-485的优缺点对比

楼主:
RS232串口是计算机和通信行业应用最广泛的串口类型。该系统采用全双工制,要求有三种线路:地线、发送线和接收线。只有RS232才能实现点对点通讯。

RS232串口缺点:
• 接口信号的电平值较高,容易损坏接口电路芯片,因为与TTL电平不兼容的缘故,所有要使用电平转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
• 抗干扰能力不强
• 有限的传送距离,通常在15米以内
• 仅能实现点对点通信
• 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的情况下,波特率为20Kbps

RS485串口优点:

• RS485采用平衡发射和差分接收,具有很好的抗干扰能力,信号可达千米以上

• RS485有两线制线路和四线制线路。在四线制下,只能实现点对多通信(即只有一个主设备,其余都是从设备)。目前四线制的应用较少,多采用二线制的接线方式

• 两线制RS485只能采用半双模式,不能同时收发邮件。在同一总线上,RS485可以连接多达32个节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点通信,但通常采用的是主从式通信,即一台主机同时带多个节点

• 由于RS485接口具有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多站能力强等优点,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

•传输速率高,最高传输速率可达到10Mbps

网友A(点评):
其实是一回事 硬件有些不同 软件上差不太多 多个片选而已

网友B(2022-05-19):
这个还牵扯到通讯协议以及程序编写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C:
楼主有2点重要的没说。(1)RS232是全双工,就是可以同时收发,同时收发数据不会冲突。但RS485是半双工,就是不能同时收发数据,要么收、要么发,否则,同时收发数据会产生冲突。(2)RS232一般用于点对点通信,不方便组成通信站点大于2的通信网;而RS485是通信总线,可以组成多点通信网,站点数轻松超过几十个。

网友A:
近距离就用232 远距离就用485 准没错

网友C(点评):
传输距离与很多因素有关。不能简单下结论。实际做过RS232传95米,没问题。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C: 不是的,能通信不代表通讯质量OK 得看波形有无失真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A: 数据通信主要就是看误码率。与波形没有直接关系,只要不误码能准确收、发数据就好。一般来说,不误码,眼图就张得很开,波形不会太差。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有道理 数字量来说 有无误码 或者误码率怎么样可以判断,但针对模拟量来说 还是要看波形有无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