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请教一下芯圣HC89S003的AD功能

楼主(2022-05-19):
各位大神你们用003的AD时有遇到过数值极度不稳定的现象吗?为什么我测试每一片都这样子,数值偏差极大,在12位时,只取高8 ,固定电压测量还能偏差值超过10,这是什么情况,换算到12位模式岂不是值值跳动超过160了?这玩意读出来的数据还有用吗?

您好,我是芯圣一级代理 低价出芯圣ic,您遇到的问题我们技术可以为您解答,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QQ2914373240
您好我是芯圣一级代理 您遇到的技术问题我们技术可以帮您解答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2914373240

楼主:
还有另外一个现象,AD口直接接5K下拉电阻,12位取高8位时采样到的数据都能超过15。

网友A:
外部干扰厉害吗

网友B:
这个跳动太大了

网友C:
参考电压稳定吗?是用的内部还是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D:
电压基准稳定吗

网友E:
供电是否稳定呢

网友F:
被采样信号和采样频率匹配吗

网友G:
那这个软硬件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