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高输出电流,电压反馈放大器MS8241,可替代LM7171,P=P

楼主(2022-05-19):
产品特性
MS8241 是一颗高速的电压反馈放大器,具有电流反馈放大器的高速转换特性,可以应用在所有传统的电压反馈运放应用方案中。
MS8241 能够稳定工作在低增益环路下(增益为+2 和-1),仅消耗 7mA的供电电流,即可实现 3200V/us 的极高压摆率和 140MHz 的单位增益带宽,是高速信号处理和视频应用方案的理想选择。芯片具有200mA 的最大输出电流能力,可以作为转接驱动器和激光驱动器应用于视频传输中。MS8241 具有良好的动态特性,极低的信噪比和谐波失真,适用于 ADC/DAC 系统。工作电压为±5V,可用于各类便携设备。
主要特点
1、简单易用的电压反馈(VFA)拓扑
2、极高压摆率:3200V/us
3、高单位增益带宽:140MHz
4、-3dB 带宽(AV=+2):120MHz
5、低静态电流:7mA
6、高输出电流:200mA
7、工作电压:±5V-±8V
应用
1、HDSL/ADSL 驱动器
2、多媒体广播系统
3、专业视频摄像器
4、视频放大器
5、复印机/扫描机/传真机
6、HDTV 放大器
7、脉冲放大器和尖峰探测器
8、CATV/光缆信号处理器
芯片概述
MS8241 是一颗高速的电压反馈放大器,具有 140MHz 单位增益带宽和 3200V/us 的压摆率,而芯片只
消耗 7mA 的供电电流。同时,芯片具有其他优良的特性,比如极低的差分增益和差分相位,较高的输出
电流。
MS8241 本质上是一个电压反馈放大器(VFA),与电流反馈放大器(CFA)具有低的反相输入阻抗和
高的同相输入阻抗不同,VFA 的两个输入端都是高阻节点。CFA 的低阻反相输入节点和反馈电容形成了一
个额外的极点,会导致整个环路不稳定。因此,CFA 不能应用于需要反馈电容的传统的运算放大电路中,
比如发光二极管放大器,电流到电压转换器和积分器。
MS8241 输入级是完全的对称的结构,同时具有与 CFA 类似的高速转换特性。AB 类输出级将增益级
与负载隔离开,以提供更低的输出阻抗。
压摆率特性
MS8241 的压摆率是由内部对高阻节点电容充电和放电的电流决定的。这个电流等于差分输入电压除
以总衰减电阻 RE。因此,压摆率是与输入电压成比例的,在低环路增益配置下,也能实现较高的压摆率。
当一个高速的大信号脉冲输入到放大器里,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过冲和欠冲。可以外部放置一个 1kΩ
的电阻,与输入脚串联,通过减小带宽来降低过冲。
如果放大器的输入信号在高频下的幅值过大,放大器会出现压摆率限制,这会导致时域上振荡和频
域上出现尖峰。
当增益为+4 时,没有尖峰出现,所以 MS8241 对 30mV,100mV 和 300mV 的输入信号能作出理想的
响应。
当增益为+2 时,出现了轻微的尖峰。这个高频尖峰是由于输入信号在高频上超过了放大器的压摆率。
频域上的尖峰不会限制时域上的脉冲响应,在噪声增益大于+2 时,MS8241 可以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