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科技ARM+FPGA双核心应用】GD32F4系列三十三—FSMC_DMA实验

楼主(2022-05-19):
一、爆靓照
二、实验简介
       本实验将通过 FSMC-DMA 方式实现 GD32 与 FPGA 之间的通信,FPGA 内部建立 RAM 存储块,作为 GD32 的外部存储器。GD32 通过 FSMC 总线对 RAM 存储块进行读写操作。本实验以 GD32 向 RAM 中写入 0 到 511 的数据,再读取出来并验证为目的,系统原理图如下:
       在本系统中,FPGA 内部例化的存储器类型为 RAM,GD32 将此 RAM 作为外部存储器通过FSMC 总线进行读写操作的;本实验是通过复用 FSMC 总线的模式对 RAM 进行操作的。所谓复用地址总线模式,即通过地址总线的低 16 位进行数据传输,地址和数据通过同一物理连接线路进行传输的方式。
三、资料包下载(实验源码+详细文档说明)
1、源代码

2、实验指导书
3、原理图

网友A:
求EXMC控制器部分源码

网友B:
在DMA模式下,CPU只须向DMA控制器下达指令

网友C:
GD32F4和stm32f4兼容吗

网友D:
DMA和FSMC 直接存储器存取

网友E:
想通过DMA来将数据拷贝到FSMC上

网友F:
STM32F4标准库 DMA FSMC用过。

网友(2022-06-30):
资料很不错  非常感谢

网友G: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网友H: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网友I:
正准备用 来做产品,刚好用上。

网友J: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网友K: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L(2022-11-02):
GD32F4使用FSMC外扩SRAM 写字节时出错

网友M:
读取FPGA中双口RAM里的数据,用DMA方式如何实现?

网友N:
GD32F4如何直接设置FSMC寄存器?

网友O:
GD32F4   FSMC读取NAND速度能多快

网友P:
GD32F1 fsmc 可以使用dma么

网友Q:
GD32F4  FSMC刷屏速度很慢!可以直接dma吗?

网友R:
外置sram可以不用fsmc驱动吗?

网友S:
非常感谢,正在学习

网友T:
楼主这个板子看起来漂亮的很啊

网友O(2023-01-06):
fsmc和dma还能联合使用的吗?

网友U:
fsmc总线的访问速度最大是多少?

网友V:
FPGA的通信速度怎么样?

网友W:
如何对fpga操作的时候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J:
如何实现的stm32和FPGA的时钟信号同步的?

网友X:
这个不是使用的地址进行访问的吗?

网友Y:
dma的访问地址怎么自增加的?

网友Z:
感觉GD32跟st的芯片兼容性太好了。

网友AA:
这个fpga的ram是怎么仿真的呢?

网友AB(2023-03-22):
高级功能,学习

网友AC(2023-05-13):
板子越做越漂亮啦

网友AD:
非常全的资料,很合适初学者

网友AE:
求exmc控制器部门源码

网友AF:
正准备使用,对于产品来说,刚刚好。

网友AG(2023-06-14):
**通过dma将数据复制到FSMC

网友AH:
很好,灰常感谢!

网友AI:
楼主,板子颜色可以换一下了。

网友AJ:
大佬666,nb plus

网友AK:
感谢lz分享,很有效

网友AL(2023-07-14):
Stm32f4标准库,dma, FSMC使用。

网友AM:
gd32f4以及stm32f4兼容吗

网友AN:
材料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AO:
Friends who are preparing to learn recommend downloading。

网友AP: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e information!

网友AQ:
Gd32f4使用FSMC外扩sram,写入部分时发生错误

网友AR(2023-09-14):
又来看楼主的帖子了

网友AD:
及时备份,及时制作产品,及时使用。

网友AF:
资料很适用,感谢楼主!

网友AG:
在DMA模式下,CPU只需要向DMA控制器发出指令

网友AE(2023-11-02):
**通过DMA将数据复制到fsmc

网友AS(2024-02-05):
使用DMA传输前,初始化相关缓冲区,然后启动DMA传输操作,将数据从内部SRAM或外设寄存器传输至FSMC连接的外部存储器,或者相反方向。

网友AT:
GD32F4系列微控制器支持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灵活静态存储器控制器)功能,可以方便地与外部并行NOR Flash、PSRAM等存储器件进行数据交换。同时,通过结合DMA(Direct Memory Access,直接内存访问)控制器,可以进一步提升数据传输效率,减轻CPU负担。

网友AU:
GD32F4系列产品通常配备了较大的闪存和RAM资源,如512KB的闪存和128KB的RAM,适用于复杂应用的处理需求。

网友AV:
在完成FSMC和DMA的配置之后,可以启动DMA传输。使用dma_channel_enable()函数启动DMA通道,使用dma_interrupt_flag_get()函数检查DMA传输是否完成。

网友AW:
开发者可以深入了解如何在GD32微控制器上使用FSMC和DMA进行高效的外部存储器通信,这对于需要处理大量数据的嵌入式系统开发非常有帮助。

网友AX:
在GD32中配置FSMC相关的寄存器,以设置通信的参数,如总线宽度、访问速度等。

网友AY:
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是GD32F4系列MCU中的一个外设,用于控制外部静态存储器(如SDRAM、NOR Flash等)的访问。FSMC可以通过DMA(Direct Memory Access)进行数据传输,从而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

网友AZ:
编写程序代码来实现GD32与FPGA之间的数据传输,这可能包括初始化FSMC和DMA,以及实现数据的读写操作。

网友BA:
在开始之前,需要对FSMC进行初始化。这通常包括选择正确的存储器类型(NOR、NAND、SRAM等),设置存储器宽度(8位、16位或32位),以及配置所需的时序参数。

网友BB:
DMA模块则可以用于直接在内存和外设之间传输数据,而不需要CPU的干预。

网友BC:
GD32F4系列微控制器的快速存储卡接口(FSMC)允许芯片直接与外部存储器进行高速数据交换。当配合直接内存访问(DMA)使用时,可以实现更高的数据吞吐率和更好的系统响应能力。

网友BD:
配置DMA通道。这包括选择DMA通道,设置传输方向(从存储器到存储器、从存储器到外设或从外设到存储器),指定传输大小,以及设置传输完成的回调函数。

网友BE:
FSMC是一个可配置的接口,可用于连接多种不同类型的静态存储器,如SRAM、NOR Flash和NAND Flash等。

网友BD:
在DMA传输期间,可以通过查询DMA状态寄存器或使用DMA传输完成的回调函数来监控传输进度。

网友BF:
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是一种静态存储器控制器,可以用于访问外部存储器设备,如SRAM、PSRAM、NAND Flash等。FSMC通过配置寄存器来设置数据传输的时序和控制信号,以实现与外部存储器设备的兼容。

网友BB:
DMA则允许MCU的某些外设直接访问内存,而无需CPU的干预,这样可以显著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和系统的实时性能。

网友BG:
根据所使用的外部存储器设备,配置FSMC的寄存器,以设置数据传输的时序和控制信号。可以参考GD32固件库提供的FSMC驱动文件(如gd32f4xx_fsmc.c),了解如何配置FSMC寄存器。

网友BH:
一旦FSMC和DMA都配置好了,就可以编写代码来触发DMA传输。这通常涉及到创建一个DMA传输请求,并将其提交给DMA控制器。

网友BI:
FSMC_DMA实验的目的是通过FSMC和DMA实现外部存储器的读写操作,以验证FSMC和DMA的配合使用是否正确。

网友BJ:
在数据传输完成后,可以通过DMA的中断处理函数,处理数据传输完成事件。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可以执行数据传输完成后的处理操作,如更新数据、关闭FSMC和DMA等。

网友BD:
在程序中,使用FSMC读取或写入数据到指定的地址,并使用DMA传输数据到外设或从外设传输数据到内存中。

网友BK:
在GD32F4系列微控制器中,可以使用DMA控制器来实现FSMC与外部存储器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BL:
配置FSMC,包括设置时序、地址线、数据线等参数。这些参数可以根据外部存储器的特性进行调整。

网友BM:
在DMA传输完成之后,可以验证数据传输是否正确。可以使用断点或日志输出等方式检查数据传输的正确性。

网友BN:
GD32F4系列微控制器具有丰富的外设接口,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和数据传输方式。在GD32F4系列中,可以使用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FSMC)和Direct Memory Access(DMA)来实现数据的高速传输。

网友BO:
通过FSMC和DMA模块高效处理内存访问的能力,特别是在处理大量数据时,DMA可以大大减少CPU的负担,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效率。这在音视频处理、图像处理、大数据运算等应用场景中尤为重要。

网友BP:
FSMC_DMA实验的目的是展示如何使用FSMC接口和DMA通道来读写外部存储器,例如NOR闪存或SRAM。

网友BA:
根据数据传输的需求,配置DMA控制器,包括设置传输方向(如从FSMC到外部存储器,或从外部存储器到FSMC)、传输数据宽度、传输次数等。可以参考GD32固件库提供的DMA驱动文件(如gd32f4xx_dma.c),了解如何配置DMA寄存器。

网友BQ(2024-07-21):
谢谢,正需要看EXMC+DMA的demo

网友BR:
GD32 通过 FSMC 总线对 RAM 存储块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AE:
这不是用地址访问的吗?

网友D:
初始化FSMC:确保正确初始化FSMC,包括时序配置和银行配置。
初始化DMA:正确配置DMA控制器,包括设置传输方向、触发源、传输模式等。
数据传输:编写代码来触发DMA传输,并确保数据正确传输。

网友X:
在 DMA 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错误情况,如传输中断、数据错误等。添加适当的错误检查和处理机制,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网友BD:
配置FSMC的寻址模式,根据实验需求选择合适的寻址方式。

网友BS:
了解 FSMC(可变静态存储控制器)的工作方式,以及如何设置相关寄存器来实现与 FPGA 中存储块的通信。同时,掌握 DMA(直接存储器存取)的配置和操作,以高效地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BT:
DMA配置与FSMC模块的实际情况相匹配,包括传输模式、缓冲区大小等。

网友U:
在FPGA内部要正确地例化和配置RAM存储块,以便GD32通过FSMC总线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
GD32F4微控制器与FPGA之间的连接正确,特别是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和DMA(Direct Memory Access)相关的引脚连接。
检查外部存储器(如SRAM、ROM等)的连接和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U:
GD32向FPGA内部的RAM中写入0到511的数据,然后再读取出来进行验证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网友BK:
根据实际需求,对FSMC和DMA的操作进行性能优化,如调整传输速率、优化数据缓冲等。

网友BV:
实现必要的错误检测和处理机制,如传输错误、地址错误等,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提供适当的异常处理和故障恢复机制,以便在发生错误时能够及时进行修复。

网友O:
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完整性,特别是在FSMC和DMA联合使用的情况下,需要注意数据传输的同步问题。
进行必要的数据校验,如奇偶校验、CRC校验等,确保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网友BW:
正确配置FSMC和DMA、确保FPGA内部RAM配置正确以及充分利用开发环境和工具。

网友BX:
关注FSMC和DMA操作的时序关系,确保在数据传输过程中不会出现时序冲突。
使用适当的同步机制,如握手信号、状态标志等,确保FSMC和DMA操作的同步。

网友BY:
选择合适的DMA通道和请求源,确保DMA传输能够正确触发。
配置DMA传输的参数,如传输方向、传输数量、传输宽度等。
设置正确的中断和服务例程,以便在DMA传输完成后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BZ:
在编写FSMC_DMA相关代码时,注意遵循FSMC和DMA的API规范,正确处理函数返回值和错误码。

网友CA:
使用DMA来加速外部存储器(如SDRAM、SRAM等)的访问。

网友:
如果需要,配置DMA传输完成中断,以便在数据传输完成后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BT:
配置DMA控制器,设置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数据长度等参数。
确保DMA的传输方向正确,即从GD32的某个内存区域向FPGA的RAM存储块传输数据,或从FPGA的RAM存储块向GD32的某个内存区域传输数据。

网友U:
FSMC配置
配置FSMC时钟:确保FSMC时钟源正确配置。
配置FSMC时序:根据外部存储器的要求设置合适的时序参数。
配置FSMC银行:选择合适的FSMC银行来访问特定的外部存储器区域。
5. DMA配置
选择DMA通道: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DMA通道。
配置DMA请求:配置DMA请求源(如FSMC)。
配置DMA传输方向:设置传输的方向(从内存到设备或从设备到内存)。
配置DMA传输模式:设置传输模式(单次传输或突发传输)。

网友BW:
通过FSMC总线的地址复用模式实现GD32与FPGA之间的通信,FPGA内部建立RAM存储块,作为GD32的外部存储器。GD32通过FSMC总线对RAM存储块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BJ:
需要对FPGA的RAM存储块中的数据进行验证,确保GD32通过FSMC和DMA传输的数据准确无误。

网友CB:
实现错误检测机制,如传输错误、超时等,并能够在发生错误时采取适当的措施。

网友AN:
配置fsmc,包括设置时序、地址线、数据线等参数。

网友CC:
根据外部存储器的特性,正确配置FSMC的时序参数,如时钟周期、读写周期等。
设置正确的地址映射和数据宽度,确保FSMC能够正确访问外部存储器。

网友O:
仔细阅读GD32F4系列的数据手册和用户指南,以及FPGA的相关文档,这些文档会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和指导。

网友CD:
正确配置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接口,包括时序参数、地址映射等,以适应FPGA内部RAM的特性。

网友:
正确配置FSMC的时序参数,包括地址建立时间、地址保持时间、数据建立时间、数据保持时间等,以确保GD32能够正确访问FPGA内部的RAM存储块。

网友CE:
DMA(Direct Memory Access)用于在不经过CPU的情况下直接进行数据传输,有效减轻CPU负担。

网友BP:
FSMC是一个灵活的静态内存控制器,用于控制外部存储器,如SRAM、ROM、Flash等。
FSMC的特点:
支持多种外部存储器类型。
支持突发读取和写入操作。
支持自动刷新功能(对于支持的DRAM)。
支持多种时序配置。

网友CF:
又来下载楼主的手册,继续学习。

网友AK:
dma传输完成后,您可以验证数据传输是否正确。

网友BE:
GD32F4系列单片机与FPGA之间的硬件连接正确无误,特别是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灵活的静态存储器控制器)接口的连接。

网友CG:
了解FSMC和DMA(Direct Memory Access,直接存储器访问)的基本原理和工作方式。

网友CH:
通过FSMC和DMA的结合使用,可以显著提高数据传输效率,降低CPU的使用率,提升系统性能。

网友CI:
根据实验要求和硬件特性,正确设置 FSMC 的相关参数,如存储块的类型(本实验中为 RAM)、地址映射、数据宽度等。在复用地址总线模式下,注意地址总线的低 16 位用于数据传输的特点。

网友CJ:
该工具可以方便地进行FSMC和DMA的配置,确保硬件设置的正确性。

网友CK:
在数据传输完成后,进行数据的验证,确保写入 FPGA 中 RAM 的数据能够正确读出,且与预期的数据一致。

网友CL:
GD32F4系列单片机与FPGA之间的硬件连接正确无误,包括FSMC总线和DMA通道的连接。

网友K:
在进行数据传输时,确保DMA通道已正确配置,并在操作完成后及时关闭。

网友CG:
DMA允许数据在内存和其他设备之间直接传输,而无需CPU干预。

网友CM:
FSMC即灵活静态存储控制器,用于控制外部并行NOR Flash、PSRAM等静态存储器的访问。

网友CN:
GD32F4系列的开发环境,包括编译器、调试器、仿真器等。

网友CD:
正确配置ARM和FPGA的软件,包括初始化GPIO、时钟、DMA控制器等。

网友CO:
银杏科技GD32F4系列ARM+FPGA双核心应用中,进行FSMC_DMA实验,实现高速数据传输与存储,提升系统性能与效率。

网友CP(2024-09-03):
学习,ARM和FPGA的数据通信实现

网友AD:
dma的访问地址如何自行添加?,

网友AO:
我准备用了,但是刚好适合产品。

网友AM:
感觉GD32和ST的芯片兼容性太好了。

网友AG:
我正准备用它做一个产品,正好需要。,

网友AF:
在GD32F4系列微控制器中,DMA控制器可用于实现FSMC和外部存储器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W:
设置FSMC的时序参数,以确保正确访问外部存储器。

网友CQ:
FSMC_DMA实验是一个旨在通过FSMC-DMA方式实现GD32与FPGA之间通信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FPGA内部建立了RAM存储块,作为GD32的外部存储器。GD32通过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总线对RAM存储块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CR:
使用FSMC控制信号来访问外部存储器。
通过DMA将数据从GD32F4的内部RAM传输到外部存储器,或者从外部存储器传输到内部RAM。

网友Z:
FSMC用于控制外部存储器的访问,包括SRAM、PSRAM、NOR/NAND Flash等。在实验中,你需要配置FSMC的时序参数,以匹配所使用的外部存储器的规格。

网友N:
选择合适的DMA通道,并配置其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数据量等参数。
启动DMA传输,并监控传输过程。

网友L:
掌握GD32F4系列MCU的FSMC功能及其配置方法。
学习DMA的使用,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通过实验加深对FSMC和DMA协同工作的理解。

网友CS:
编写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通过FSMC访问外部存储器,并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
在程序中添加必要的调试信息,以便跟踪传输过程。

网友CT:
配置FSMC时钟。
设置FSMC的时序参数,如地址设置时间、数据保持时间等。
配置FSMC区域,指定存储器类型(如NOR FLASH)和相关控制信号。

网友G:
在通过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灵活静态存储控制器)和DMA(Direct Memory Access,直接存储器访问)技术实现微控制器与外部存储器(如FPGA内部的RAM)之间的高效数据传输。

网友K:
通过FSMC-DMA方式实现GD32F4与FPGA之间的通信。
FPGA内部建立RAM存储块,作为GD32F4的外部存储器。
GD32F4通过FSMC总线对FPGA内部的RAM存储块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CJ:
配置GD32F4的FSMC控制器,以适配FPGA内部RAM的访问特性(如地址线、数据线宽度、时序参数等)。

网友CM:
学习如何配置和使用DMA进行高效的数据传输。

网友M:
通过DMA控制器自动完成GD32F4与FPGA内部RAM之间的数据传输,无需CPU直接参与,从而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BM:
在配置FSMC和DMA时,务必参考官方文档和数据手册,确保参数设置正确。

网友BX:
DMA控制器允许数据在内存和外设之间直接传输,无需CPU介入。在实验中,你需要配置DMA通道、传输方向、数据大小等参数。

网友AZ:
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允许微控制器访问外部存储器,如SRAM、NOR Flash和NAND Flash等。DMA则允许数据在存储器和外设之间直接传输,而不需要CPU的干预。

网友AA:
FSMC 是一种用于连接外部存储器和微控制器的接口控制器。它可以与不同类型的存储器进行连接,如 SRAM、NOR Flash、NAND Flash 和 PSRAM 等。
FSMC 通过配置不同的寄存器,可以设置存储器的访问时序、地址范围、数据宽度等参数,以适应不同类型的存储器。

网友CU:
通过FSMC和DMA的结合,可以实现GD32F4系列微控制器与外部存储器之间的高速数据传输。在实验中,你可能需要编写代码来初始化FSMC和DMA,并设置中断处理函数来管理DMA传输过程。

网友BN:
将通过DMA控制FSMC对外部存储器进行读写操作。这可能涉及到数据的填充、读取和验证,以确保数据传输的正确性。

网友CM:
将外部存储器的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连接到GD32F4的相应FSMC引脚。

网友AX:
FPGA内部需例化RAM存储块,该存储块作为GD32F4的外部存储器。
确保GD32F4的FSMC接口与FPGA的相应接口正确连接。

网友CV:
GD32F4系列是基于ARM Cortex-M4核心的微控制器,提供了丰富的外设和强大的处理能力。

网友BU:
。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和DMA(Direct Memory Access)是GD32F4系列中的重要功能,通常用于扩展存储器接口和高效数据传输。

网友CW:
研究一下DMA通讯

网友AQ(2024-11-06):
想要通过dma将数据复制到fsmc

网友CX(2025-05-13):
资料全面,适合初学单片机、电机和电路。

网友CY:
通过设置DMA控制器,指定FPGA中双口RAM的地址和目标设备(如CPU内存)地址,启动DMA传输。FPGA内部处理数据交换,无需CPU干预。

网友CZ:
检查FSMC配置参数,确认时钟设置和时序是否正确,同时检查SRAM芯片引脚连接是否有误。

网友DA(2025-08-31):
GD32F4系列单片机通过FSMC和DMA实现ARM与FPGA双核心通信,提高数据处理能力。

网友DB:
这种组合能够显著提高显示刷新率

网友DC:
通过使用专用的时钟管理模块,比如STM32的PLL和FPGA的时钟网络,设置相同的时钟源频率和分频比,可以实现时钟同步。

网友K:
FSMC是GD32F4系列微控制器中的一个灵活静态存储器控制器,用于控制外部存储器,如SRAM、ROM、Flash等。

网友BA:
通过FSMC,GD32F4可以方便地访问外部存储器,实现高速数据传输。

网友BU:
GD32将此RAM作为外部存储器通过FSMC总线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CT:
GD32F4系列的DMA通道资源有限,需合理分配通道,避免与其他外设的DMA请求发生冲突

网友CL:
作为桥梁,将外部存储器/外设映射至MCU地址空间,并提供可控的时序信号

网友DD:
FSMC和DMA参数设置错误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DE:
在LCD驱动中,FSMC用于控制LCD显示,而DMA负责将显存数据快速传输到LCD控制器

网友CT:
FPGA内部建立RAM存储块,作为GD32的外部存储器。

网友AA:
FSMC可以用于控制外部存储器,如SRAM或Flash,以存储大量采集的数据。

网友:
不稳定的供电可能导致FSMC信号畸变,建议添加去耦电容并确保电压匹配

网友BX:
FSMC 允许 MCU 像访问内部 SRAM 一样,通过 外部总线接口 访问这些外部设备,地址线和数据线复用,支持多种时序配置。

网友DF:
通过将FSMC与DMA结合,可以实现外部存储器与内存之间的高速数据传输。

网友Q:
两者结合可大幅降低数据传输延迟,适用于高速数据采集、大屏显示等场景

网友:
避免多通道同时占用同一外设总线,合理分配DMA请求优先级

网友BJ:
配置FSMC总线,使其能够与FPGA内部的RAM进行通信。

网友DG:
择DMA通道,设置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数据长度及传输模式

网友CC:
GD32F4系列的FSMC与DMA功能结合,能够显著提升外部存储器访问和LCD驱动等场景的效率。

网友DH:
DMA是一种直接内存访问技术,它允许外设在不经过CPU干预的情况下直接访问内存。

网友DI:
使用DMA可以加速这些读写操作,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DJ:
采用复用地址总线模式,即通过地址总线的低16位进行数据传输,地址和数据通过同一物理连接线路进行传输。

网友X:
GD32F4 系列中,FSMC + DMA 的组合是非常强大的

网友CL:
根据外部存储器的特性,正确配置FSMC的时序参数,如时钟周期、读写周期等。

网友CR:
在需要高速采集数据的场景中,如ADC采样,可以使用DMA将采样数据直接传输到内存中。

网友AS:
通过FSMC-DMA方式实现GD32与FPGA之间的通信。

网友R:
FPGA内部可以建立RAM存储块,作为GD32的外部存储器。

网友DG:
大幅提升数据吞吐效率

网友CR:
配置DMA控制器,使其能够自动完成数据的读写操作。

网友DE:
选取空闲的DMA通道并与FSMC数据总线关联。

网友DK:
在LCD显示应用中,FSMC用于控制LCD的时序和数据传输,而DMA负责将显存中的图像数据快速传输到LCD控制器。

网友DI:
FSMC占用多个GPIO引脚,需禁用其他外设功能并配置为复用模式

网友AT:
高速传输下需注意PCB走线阻抗匹配,避免反射干扰

网友CJ:
FSMC 的读写时序需与外部存储器规格匹配,否则可能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R:
当需要频繁访问外部SRAM或Flash时,FSMC与DMA的结合可以实现高效的数据读写。

网友Q:
在配置FSMC时,需根据外部存储器的特性调整时序参数

网友:
GD32F4系列的DMA控制器支持多通道、多优先级配置,适用于高速数据传输场景

网友BA:
使用DMA与FSMC结合,可以高效访问外部存储器,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DL:
配置 FSMC 相关引脚(地址线、数据线、控制信号线如 NOE、NWE、NE 等)为复用功能。

网友BD:
可在 DMA 传输期间处理其他任务,提升整体系统效率。

网友Q:
配置FSMC的工作模式、时序参数以及外部存储器的类型。例如,针对SRAM或LCD控制器,需设置相应的数据宽度、地址模式等

网友BH:
GD32F4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多个DMA通道,每个通道都可以被分配给一个或多个外设,以实现高效的数据传输。

网友DM:
DMA允许外设直接访问内存

网友CE:
GD32通过FSMC总线对RAM存储块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AD(2025-11-12):
GD32F4的FSMC确实支持DMA,尝试使用DMA可以提升刷屏速度,但需确认DMA配置正确,包括时序和地址映射。

网友AF:
这个产品正好符合你的需求,用起来挺合适的。

网友DN:
产品开发中利用了这些元素,正好派上用场。

网友DO(2025-12-12):
正好需要

网友DP:
这份资料全面,对新手学习单片机很有帮助。

网友AM:
检查连接线是否牢固,确保SRAM电源和时钟信号正确,排查可能由硬件故障引起的写入错误。

网友CS:
非常经典且高效的 MCU 与 FPGA 异构通信方案。

网友R:
FPGA内部逻辑通过另一个端口访问同一块RAM,实现与GD32的数据交换。

网友DQ:
GD32 + FPGA 通过 FSMC-DMA 实现高速通信完全可行

网友BD:
每个VDD/VSS引脚旁放置0.1μF电容,靠近电源引脚。

网友BP:
根据系统资源情况,选择一个合适的 DMA 通道用于 FSMC 与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CT:
实现两者之间高速、批量、低单片机占用率数据交换的黄金组合。

网友DR:
FPGA作为协处理器,通过双端口RAM与GD32交换中间数据,提升计算效率。

网友DS:
GD32 的 FSMC 接口直接连接 FPGA 的 IO 口。

网友CB:
实现一个 SRAM 接口兼容的存储控制器,响应 GD32 的 FSMC 读写时序。

网友P:
在 GD32 固件库中配置分为三步:初始化 FSMC、初始化 DMA、启动传输。

网友DT:
GD32 FSMC 配置的宽度必须与 FPGA RAM 的宽度一致,否则数据会错位。

网友BI:
在FPGA内部用BRAM(块RAM)或分布式RAM实现一个双端口RAM。

网友DU:
合理处理共享 RAM 的并发访问

网友BT:
使能 DMA 传输完成中断,以便在一次数据传输完成后能够及时通知 单片机 进行后续处理。

网友CV:
通过 FSC-DMA 结合 FPGA DPRAM,本质上是将 FPGA 变成了 GD32 的“外部堆栈”。

网友P:
FPGA 严格满足 FSMC 时序
GD32 正确配置 FSMC 时序参数

网友M:
将复杂的通信协议简化为直观的“内存访问”,是图像、音频、大批量传感器数据等应用的理想选择。

网友CM:
通过 FSMC-DMA 方式让 GD32 与 FPGA 进行通信,核心是把 FPGA 内部的 RAM 存储块映射为 GD32 的外部存储器,GD32 通过 FSMC 总线结合 DMA 完成高速、无 单片机 干预的读写操作

网友BV:
当需要进行数据传输时,通过设置相应的寄存器来启动 DMA 传输。

网友DB:
地址/数据线等长布线,长度差≤5mm;时钟线(如SDRAM CLK)串联22Ω电阻匹配阻抗。

网友BX:
通过设置相应的寄存器来开启 FSMC 模块的时钟,使其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DV:
GD32F4微控制器通过DMA,能让FSMC与外存快速传输数据。

网友DL:
FPGA 内部构建一个 双端口 RAM,映射为 GD32 的外部存储器空间,GD32 可像访问普通内存一样读写该 RAM。

网友BT:
FSMC自动产生读/写时序,GD32和FPGA都无需软件模拟时序。

网友N:
典型的高速外设通信方案,非常适合大数据量的信号交互场景。

网友BC(2026-01-11):
GD32 的 FSMC 是否支持 DMA Memory-to-Memory?

网友BE:
在 FPGA 内部,主要需要编写两个模块:FSMC 接口控制模块 和 双口 RAM (DPRAM)。

网友BL:
将 FPGA 内部 RAM 模拟为 GD32 的外部 SRAM,通过 FSMC 映射到指定地址空间,再用 DMA 实现 GD32 内存与 FPGA RAM 的高速无 单片机 传输。

网友V:
利用 FPGA IP 核例化一个 RAM, 两个端口独立操作。

网友DW:
GD32的FSMC将外部地址划分为多个Bank,每个Bank支持特定存储器类型。以GD32F407为例,Bank1子区3常用于连接SRAM/SDRAM。FPGA需配置双端口RAM,映射至GD32的FSMC地址空间,通过片选信号选中。

网友BU:
GD32 使用 DMA 控制器,在内部内存 (SRAM) 和 外部 FSMC 地址 (FPGA RAM) 之间自动传输数据。

网友AU:
根据 FSMC 的控制信号,在 FPGA 中添加相应的控制逻辑,以实现对 RAM 存储块的正确读写操作。如当检测到 GD32 发出的读使能有效信号时,将指定地址的数据放到数据总线上供 GD32 读取;当写使能有效时,将数据总线上的数据写入到指定地址的 RAM 存储单元中

网友:
在进行读操作时,将 FSMC 的基地址作为 DMA 传输的源地址,将目标内存地址作为目的地址,设置好传输长度等参数后,启动 DMA 传输,DMA 控制器会自动将数据从 FSMC 对应的 RAM 存储块中读取到指定的内存区域。

网友L:
通过 FSMC + DMA 实现 GD32 与 FPGA 之间的高速通信,是一种高效、低 单片机 占用的方案。

网友DX:
在 FPGA 内部使用硬件描述语言例化一个 RAM 存储块,可设置合适的位宽和深度。

网友CU:
FPGA 侧的读写建立 / 保持时间需≥GD32 FSMC 手册中的最小值,否则会出现数据错误。

网友CG:
强烈建议FPGA端使用FSMC_CLK来同步接口,避免异步问题。

网友DY:
GD32通过FSMC总线连接到这个RAM的一个端口,将其视为一片外部SRAM。

网友BS:
用于批量传输数据,避免 单片机 频繁干预。

网友X:
FPGA可以根据地址线的不同位域,实现多个功能寄存器的映射,而不仅仅是RAM。

网友BF:
将内部 RAM挂载到 FSMC 总线上,模拟外部 SRAM 的时序,响应 GD32 的 FSMC 读写指令。

网友DZ:
将 FPGA 的 RAM 映射到 FSMC 的指定地址空间,配置 FSMC 为 SRAM 模式,再通过 DMA 实现数据在 GD32 内存与 FPGA RAM 之间的高速传输,全程无需 CPU 参与。

网友BO:
如果 GD32 和 FPGA 内部逻辑 同时 读写双口 RAM 的 同一地址,会产生数据冲突或读到无效数据。

网友M:
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入门级到进阶级的高速数据采集与处理,能够轻松达到 10MB/s ~ 50MB/s 甚至更高的传输速率,且几乎不占用 单片机 资源。

网友DZ:
通过将 FPGA 内部的 RAM 模拟成 GD32 的外部 SRAM,利用 FSMC 总线进行并行数据传输,并结合 DMA 实现数据的自动搬运,可以实现 高吞吐量、低 单片机 占用率 的数据交互。

网友Q:
FPGA需要模拟一个与FSMC时序匹配的同步SRAM接口。

网友BU:
GD32与FPGA可实现高效、低延迟的通信,满足工业控制、实时信号处理等场景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