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专区]
MOS管关断后电压下降为什么这么缓慢?

楼主:
各位兄弟帮忙看看!鄙人是软件工程师,硬件只是懂一点。

问题是这样的,我这里是要用两个MOS做发码,上下管分别关断和导通,实现5v/0v的切换。原理是控制PMOS开,NMOS关,L+/R+输出5v;PMOS关,NMOS开,L+/R+输出0v。

我在输出5V时,先关NMOS,延时十几us再打开PMOS;我在输出0V时,先关PMOS,延时十几us再打开NMOS;

但是在L+/R+端测出来的波形,会在我关断MOS后时延迟好久才掉下来,只在下降沿会这样,上升沿很迅速。

如图所示,有将近1.5ms时间:

这是原理图,说一下我排查问题时有做过的方法。

1、有试过减小R27电阻,更换成1M时有减少100US左右,但是还是下降的很慢,换成10k后也没多大变化。
2、有去掉C11和减少C11的容值,去掉C11也是下降缓慢,改为4.7uF同样没多少改变,而且还有很多杂波。
3、有把2N700T这个Nmos管换成3400,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参数会有影响,但是换了后没有什么变化。

2N7002T参数:

3400参数:

4、有去掉两个ESD,没有作用。
5、中间的R11限流电阻,有改小为33欧、20欧,波形会有点失真,有减少几百us时间,还是会缓慢下降。

现在我已经不知道还能怎么改了,有大神给点建议吗?

网友A(2022-05-20):
这个好办,加MOS管驱动芯片就能解决了。

网友B:
没载怎么掉快?

网友C:
到一定程度MOS管才会充份导通

网友D:
后端电容的原因吗?

网友E:
大功率管子用负电压关断效果很好

网友F:
外部电路有大电容吗

网友G:
本身特性应该是多长时间啊

网友H:
必须要加驱动芯片吗

网友I:
跟功率有关系吗

网友J:
关断的速度和电流有关系吗

网友K:
是否需要提高驱动能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