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嵌入式系统分类有哪些?

楼主:
首先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嵌入式系统:嵌入式系统源于微型计算机,是嵌入到系统对象体系中去,实现嵌入对象智能化的计算机。
对于嵌入式系统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运行在个人电脑上的操作系统向下移植到嵌入式系统中,形成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另一类是实时操作系统。
下面就来详细了解:
嵌入式系统根据上面的分类,嵌入式系统的种类很多,有嵌入式微处理器,微控制器,DSP处理器,片上系统各种通用处理器下面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1)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 Unit,MCU),又称单片机。微处理器一般以某一种微处理内核为核心,每一种衍生产品的处理器内核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存储器和外设的配置和封装。与EMPU相比,MCU的最大优点在于单片化,体积大大减小,从而使功耗和成本下降,可靠性提高。微控制器比较有代表性的通用系列包括:8501,P51XA,MCS-251,MCS-96/196/296,C166/167,MC68HC05/11/12/16,68300和数目众多的ARM系列。

(2)DSP处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or,DSP),DSP处理器对系统结构和指令进行了特殊设计,使其适合于执行DSP算法,编译效率高,指令执行速度也高。DSP处理器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是ti公司生产的TMS320系列(包括用于控制的C2000系列,移动通信的 C5000系列,以及性能更高的c6000系列和C8000系列)和Freescale公司生产的DSP56000系列,另外PHILIPS公司近年也推出了基于可重置嵌入式DSP结构的采用低成本,低功耗技术制造的R.E.A.L DSP处理器。

3)嵌入式微处理器(Embedded Microprocessor Unit,EMPU),将微处理器装配在专门设计的电路板上,只保留与嵌入式应用有关的母板功能。与工业控制计算机相比,其优点在于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以及可靠性高,但是电路板上必须包括ROM,RAM,总线接口,各种外设等器件,降低了系统的可靠性,技术保密性也较差。嵌入式微处理器目前主要有:Am186/88,386EX,SC-400,Power PC,68000,MIPS,ARM系列等。

(4)片上系统(System on Chip,SoC)各种通用处理器内核作为SoC设计公司的标准库,与许多其他嵌入式系统的外设一样,成为VLSI设计中国一种标准的器件,用标准的VHDL等语言描述,存储在器件库中,用户只需要定义出整个应用系统。出个别无法集成的器件以外,整个嵌入式系统大部分都可集成到一块或几块芯片中。

网友A(2022-05-20):
很不错的**,正好重新学习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B:
还可以这样分类?

网友C:
嵌入式的由来是什么呢

网友D:
分类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E:
这主要是按照用途来划分的吧

网友F:
总的来说确实都是属于嵌入式

网友G:
dsp芯片现在用的还多吗

网友H:
是按照用途来分类的?

网友I:
你这分类维度有点不同啊

网友J:
这个分类有点独特

网友K:
引用 网友G:
dsp芯片现在用的还多吗

相当多啊,MCU中都有DSP呢,而且DSP做数据处理非常好

网友L:
DSP应该算是微处理器

网友M:
有点意思,正常来说DSP+MCU应该咋算呢?

网友N:
嵌入式微处理器好像讲解的不是很透彻呢

网友O:
嵌入式是一个大块,这个属实不好分

网友P:
就比如MCU和MPU就不是很好分,何况说嵌入式呢

网友Q:
一般来说,嵌入式还包含上位机方面

网友R(2022-06-19):
一般都叫做处理器,稍微复杂的就SOC

网友S:
不是很好理解,嵌入式不仅仅包含这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