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SPI结构从设备都能正确接收并执行吗?

楼主(2022-05-21):
ST, pi
多个相同的从设备芯片,与MCU通过SPI通信,非菊花链结构,CLK和MOSI连在一起(即共用1个SPI),MISO不使用,CS使用不同的GPIO。请问,当所有的CS选中时,从MCU发送指令出来(对于从设备芯片来说指令需要相同),从设备都能正确接收并执行吗?或者存在哪些问题?

网友A:
从描述看,应该可行。

网友B:
时钟、片选OK、输出对输入 就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C:
spi有菊花链结构?

网友D:
感觉上是没有问题

网友E:
完全可以实测一下

网友F:
一般这种得是几线制的啊

网友G:
比较重要的是时钟要同步

网友H(2023-03-02):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I(2024-03-04):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J: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K: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

网友L: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

网友M: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N: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O: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P: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

网友Q: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