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LINK驱动问题。。

楼主(2022-05-19):
前面用的ST-LINK下载没有问题,就是重新上电之后无法运行了。换了个新GD-LINK,结果WIN7没有驱动问题,咋弄?。。

楼主:
GD-LINK是不是不支持win7?驱动没办法装上。

网友A:
问下GD这边技术人员啊

网友B:
gdlink是hid设备,免驱的

难道是我的电脑没有联网的原因?用不了,也识别不了芯片。

网友C:
用DAPlink啊,非常 好用

楼主:
未联网的win7 64位设备管理器里面是这样的。

下载时提示:

GD-link Programmer 也都识别不了。

楼主:
在网上看了一下,别人的GD-link上电后指示灯都亮得不一样,人家那是小红灯一闪一闪的。我这直接大绿灯一亮。
我用GD-link Programmer中的GD-link里面有一个Update Firmware给升级一下。前面点了两次都在第二步Fail失败了。后面又试了一下又OK了。Update Firmware电脑必须要联网。升级了固件,这回这小红灯总算是也一闪一闪了。也能识别到芯片了。
但是,仿真提示: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这又是什么鬼。
我用st-link v2什么问题也没有。这也真的给我整无语了。接着折腾吧,唉。

楼主:
仿真提示: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居然是官方送的那根排线有问题,接触不良。这种问题也能有?这事已经让我对这个品牌的好印象基本归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