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如何解决单片机的抗干扰性问题?

楼主(2022-05-19):
各种c编译器都会有一定的差异,故编译效率也会有所不同,优秀的嵌入式系统C编译器代码长度和执行时间仅比以汇编语言编写的

同样功能程度长 5-20%。

虽然C语言是最普遍的一种高级语言,但由于不同的MCU厂家其C语言编译系统是有所差别的,特别是在一些特殊功能模块的操作上。

所以如果对这些特性不了解,那么调试起来问题就会很多,反而导致执行效率低于汇编语言。

如何解决单片机的抗干扰性问题?

防止干扰最有效的方法是去除干扰源、隔断干扰路径,但往往很难做到,所以只能看单片机抗干扰能力够不够强了。单片机干扰最

常见的现象就是 复位;至于程序跑飞,其实也可以用软件陷阱和看门狗将程序拉回到复位状态;所以单片机软件抗干扰最重要的是

处理好复位状态。

一般单片机都会有一些标志寄存 器,可以用来判断复位原因;另外你也可以自己在RAM中埋一些标志。在每次程序复位时,通过判

断这些标志,可以判断出不同的复位原因;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标 志直接跳到相应的程序。这样可以使程序运行有连续性,用户在使

用时也不会察觉到程序被重新复位过。

楼主:
如何测试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

对于不同的单片机系统产品会有不同的测试项目和方法,但是有一些是必须测试的:

测试单片机软件功能的完善性。这是针对所有单片机系统功能的测试,测试软件是否写的正确完整。

上电、掉电测试。在使用中用户必然会遇到上电和掉电的情况,可以进行多次开关电源,测试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

老化测试。测试长时间工作情况下,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必要的话可以放置在高温,高压以及强电磁干扰的环境下测试。

ESD和EFT等测试。可以使用各种干扰模拟器来测试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例如使用静电模拟器测试单片机系统的抗静电ESD能力;使

用突波杂讯模拟器进行快速脉冲抗干扰EFT测试等等。

网友A:
EMC来一波~

网友B:
分享的**挺不错的,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C:
抗干扰体现在2个方面,一是硬件设计上,二是软件编写上。

网友D:
在强干扰地使用的单片机都必须在设计时仔细考虑好。

网友E:
最重要的还是在电路设计上

网友F:
在外围电路上加措施解决问题。

网友G:
没有什么最强的抗干扰单片机吧

网友H:
单片机本身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网友I:
减少各芯片之间的连线

网友J:
这个百分比怎么来的啊

网友K:
跟干扰种类有关

网友L:
环境干扰厉害吗

网友M:
是不是只能从硬件层面进行解决呢

网友N:
在pcb布线上可以处理一下

网友O:
单片机本身也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P:
看你应用环境到底多恶劣了

网友Q:
这个需要软硬件的系统整体性设计

网友R(2022-09-10):
要软硬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