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技术干货」工业触摸屏之触摸屏分类(连载)

楼主:
触摸屏作为嵌入式产品中常用的交互设备,具有交互直观,编程简易等特点,本系列**将以多种角度分析如何选择合适的触摸屏方案及常见的故障解决方法。
1.1触摸屏的分类触摸屏从感应方式来区分,可分为电阻式触摸屏以及电容式触摸屏。细分之下,电阻屏和电容屏还有更多的子类别,市面上常见的触摸屏信息如表1.2所示。
表1.2 常见触摸屏接口

综上所述,电阻屏主要通过处理器的ADC模数转换模块采集数据,而电容屏将这部分工作交给触摸IC,处理器只需通过通讯接口即可获取触摸数据。
1.2电阻屏与电容屏的优缺点电阻屏是通过点击按压来操作的,即需要通过对屏体造成压力,就会触摸电压信号;电容屏是靠静电感应来操作的,不支持按压屏幕,支持多点触摸。电阻屏与电容屏的优缺点如表1.1所示。
表1.1 电阻屏和电容屏优缺点对比

1.3如何选择实际选型中需要重点考虑以下两点:
  • 更换尺寸后的调试工作量
  • 由于供料情况变化,替换屏幕的成本
对于电阻屏而言,由于使用的是处理器内ADC模组(或外接的ADC芯片),更换型号以及更换尺寸,只要保证工作电压电流与原方案差别不大,即可使用。但对于复杂的如多点触控,手势识别等,电阻屏明显无法满足。
对于电容屏而言,由于需要通过如I2C、USB等通讯接口,内部的通讯协议由屏幕原厂设计,那么整个驱动受影响点就十分广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内核版本、通讯协议接口、驱动使用的内核环境、自身驱动的版本。内核版本变更,会导致部分内核API修改,从而驱动不适用;
  • 硬件IC升级也可能导致部分寄存器的值变化。
  • 驱动一旦修改,就会把问题遗留到生产环节,需要维持多个产品固件。
所以选择电容屏方案时,更多的需要考虑整体的供应链、生产环节的把控能力。
整体来看,电阻屏适用于复杂的工业生产环境或医疗环境,现场应用人员可佩戴手套或使用其他工具按压点触。而电容屏更适用于高端、偏消费类环境使用,可多点触控,实现更复杂的应用功能。

网友A(2022-05-19):
复习一下相关知识,期待更多具体的资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