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示波器探头负载效应包含哪三部分?

楼主(2022-05-19):
价格:1000 元
探头的选择和使用需要考虑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因为探头有负载效应,探头会直接影响被测信号和被测电路;
其二:探头是整个示波器测量系统的一部分,会直接影响仪器的信号保真度和测试结果。
示波器探头负载效应包含哪三部分?
当探头探测到被测电路后,探头成为了被测电路的一部分。探头的负载效应包括以下三部分:
1. 阻性负载效应:阻性负载相当于在被测电路上并联了一个电阻,对被测信号有分压的作用,影响被测信号的幅度和直流偏置。有时,加上探头时,有故障的电路可能变得正常了。一般推荐探头的电阻R>10倍被测源电阻,以维持小于10%的幅度误差。
2. 容性负载效应:容性负载相当于在被测电路上并联了一个电容,对被测信号有滤波的作用,影响被测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影响传输延迟,影响传输互连通道的带宽。有时,加上探头时,有故障的电路变得正常了,这个电容效应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一般推荐使用电容负载尽量小的探头,以减小对被测信号边沿的影响。
3. 感性负载效应:感性负载来源于探头地线的电感效应,这地线电感会与容性负载和阻性负载形成谐振,从而使显示的信号上出现振铃。如果显示的信号上出现明显的振铃,需要检查确认是被测信号的真实特征还是由于接地线引起的振铃,检查确认的方法是使用尽量短的接地线。一般推荐使用尽量短的地线,一般地线电感=1nH/mm。
简单来说,探头的负载效应就是在用探头测电路中的其中两点的波形时,在两个测试点中接入了一个负载,而这个负载的大小,会直接影响电路的状态,造成测量结果的不正确性。如需了解更多,咨询普科科技官网:www.prb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