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LF1459 烧录

楼主(2022-05-19):
请教一下问题,我在PICKIT3 programmer中找不到此型号,请问怎么添加型号? 是不是PICKIT3不能烧录此芯片?
调试是可以正常的,现在用到了DEBUG口,需要在烧录测试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A:
PICKIT3 programmer太老了,早就停止对其后型号的支持了。你可以用MPLAB IPE来进行烧录。MPLAB IPE包含在MPLAB X IDE之中,在安装过程中可以选择只安装MPLAB IPE。

网友B:
都是直接在Mplab ide里调试烧录,没有用pickit3 programmer.
感觉用这个pickit3 programmer还挺麻烦的,烧录完要调试还要切换模式。

楼主:
我现在要使用调试口的IO,用MPLAB IDE烧完,好像不能用作IO。还是调试口。

网友C:
配置字不对吧。
CONFIG2的DEBUG位为1才是IO。

楼主:
重点是DEBUG这位,在MPIDE上配置不了。

楼主:
用的是MPLAB X

网友D:
最新的是PICKIT4吧

楼主:
pickit4,淘宝太贵了1400,唉,那里有便宜点的买,官网买要等到6.1

楼主:
淘宝问了很多家都是无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pickit4,淘宝太贵了1400,唉,那里有便宜点的买,官网买要等到6.1

您好 pickit4我们这边有现货价格还不错 联系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点是DEBUG这位,在MPIDE上配置不了。

代码里配置好,编译后用Pickit3烧录(不调试)烧不进DEBUG位吗?默认DEBUG位是禁止的。

网友E:
是否需要软件版本升级

网友F:
是否需要下载一个补丁啊

网友G:
有几种烧录模式呢

网友H:
楼主用的这个版本太老了

网友I:
请问 还有其他接口吗

网友J:
我用的就是pick3烧写 挺好使的

楼主:
这个最后换了个PICKIT3.5,可以正常烧进去关闭了DEBUG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