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蜂鸣器控制--AT_SURF案例No.3

楼主(2022-05-19):
GB, RF

蜂鸣器控制--AT_SURF案例No.3

简介

AT32-SUFR板载了一个蜂鸣器,蜂鸣器控制比较简单,只需要通电便可发出声音。
在SUFR板上蜂鸣器没有直接连接MCU的IO,而是连接到一个IO扩展芯片PCA9555。PCA9555通过I2C总线连接到MCU,当需要控制PCA9555上的IO电平时,MCU通过I2C总线对PCA9555芯片的输出寄存器进行配置。和AT32的GPIO输出控制类似,对输出寄存器写0,对应IO输出低电平;对输出寄存器写1,对应IO输出高电平。

资源准备
硬件环境:
对应产品型号的AT-SURF-F437 Board
软件环境: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ufr_f437\examples\buzz

硬件设计
本案例使用的硬件资源有蜂鸣器、PCA9555,对应的引脚如下:
表1. 硬件资源使用

表2. PCA9555资源使用

对应的电路原理如下:
图7. PCA9555电路原理图
图8. 蜂鸣器电路原理图
软件设计
1)        蜂鸣器测试
初始化I2C接口
将蜂鸣器所用到的PCA9555 IO口配置成输出模式
控制PCA9555 IO驱动蜂鸣器
2)        代码介绍
main函数代码描述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system_clock_config();

  /* 初始化中断优先级分组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 初始化延时函数 */
  delay_init();

  /* 初始化LCD */
  lcd_init(LCD_DISPLAY_VERTICAL);

  /* 蜂鸣器初始化 */
  buzz_init();

  /* 显示信息 */
  lcd_string_show(10, 20, 200, 24, 24, (uint8_t *)"Buzz Test");

  while(1)
  {
    /* 蜂鸣器打开 */
    BUZZ_ON();

    delay_ms(100);

    /* 蜂鸣器关闭 */
    BUZZ_OFF();

    delay_ms(5000);

    /* 蜂鸣器打开 */
    BUZZ_ON();

    delay_ms(40);

    /* 蜂鸣器关闭 */
    BUZZ_OFF();

    delay_ms(5000);
  }
}
void buzz_init(void)函数代码描述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buzz ini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buzz_init(void)

下载验证
蜂鸣器长短交替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