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24c 256字节怎么翻页写

楼主(2022-05-19):
比如,我想往第二页的第一个地址写1
该怎么操作

网友A:
官方提供的有这个系列的操作例子吧。你去官方的例子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B:
这要看你那个存储芯片的手册了。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芯片的具体型号 啊

网友D:
正常来说好像不能这么写吧

网友E:
不知道,一般都是按照地址写,你可以查查第二页是多少地址

网友F:
没研究过,不过应该有demo来搞吧

网友G:
你可以看看说明手册,上面应该有应用说明

网友H:
这种芯片是按页操作还是按字节操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