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ON里面的CAN样例

楼主(2022-05-19):
CHIPON里面的CAN样例收不到数是什么原因??有大神调过吗??

网友A:
我也是收不到数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2022-08-12):
为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C(2022-10-02):
CAN总线协议通信的数据是什么格式

网友D:
谁能简单讲讲CAN总线的通讯原理?

网友E:
你使用示波器测试是否有波形产生呢

网友F:
是不是硬件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G:
先用回环模式看看驱动配置对不

网友H:
用的什么板子?

网友I: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我需要指导

网友J:
收不到数据是什么意思?单步调试试过了吗

网友K:
例程没有调成功?

网友L:
哪个板子的例程?

网友M:
如果是官方例程,感觉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M:
如果知道你用的什么加密芯片,说实话**应该也是没啥太大问题的。

网友N:
can总线的可靠通信是依靠什么机制来实现的?

网友O:
can通讯稳定,灵活,准确率高

网友P:
如何准确的设置CAN总线的波特率,保证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Q:
CAN通信协议规定了4种不同的帧格式,即数据帧、远程帧、错误帧和超载帧。

网友R:
can线的通讯速率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S:
如果你想要让一个新的只支持CAN通讯的设备使用485通信,这个CAN转485模块也是能够实现的

网友T:
CAN总线 节点之间通信 如何确认接收信息

网友U:
rs485与can总线之间哪个运行更稳定呢?

网友V:
CAN-WIFI网关通讯测试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