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an总线求助

楼主(2022-05-19):
挂在多个节点时
如何设置仲裁优先级

网友A:
仲裁发生在多个节点同时发送报文时,仲裁的本质是对各个节点同时发送的报文ID进行一定规则的比较,其原理及比较规则可以参考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APNOTE/AN0095_AT32_MCU_CAN_Application_Note_ZH_V2.0.0.pdf“内的”2.8 仲裁机制“章节及”3.4 过滤器“章节。或者也可以参考RM文档内相关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仲裁发生在多个节点同时发送报文时,仲裁的本质是对各个节点同时发送的报文ID进行一定规则的比较,其原理及 ...

多谢,
这个要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