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NTC并接的如果是直流继电器可行?

楼主(2022-05-19):
在交流输入端用NTC(15R)作为上电瞬间浪涌电流抑制,NTC放在共模电感后面,整流桥之前,然后并接有一个直流继电器(30VDC),当上电对后端大电解电容充电大概2.5S后吸合继电器,请问用这个直流继电器有安全隐患吗?

网友A:
什么直流继电器?线包直流还是触点直流?

网友B:
你放继电器的目的是啥?

网友C:
要看继电器触点是否符合交流电压和电流要求,符合就没问题

网友D:
我一个朋友公司做智能家居,WIFI开关,一个86盒的开关,管全家总电源,继电器触点烧死,后来问我怎么办,我让他加NTC缓冲,后来他说他们公司的技术总监设计的是用大功率电阻限流供电,延时一段时间把电阻并接的继电器吸合。

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个朋友公司做智能家居,WIFI开关,一个86盒的开关,管全家总电源,继电器触点烧死,后来问我怎么办,我 ...

的确如坛友所说,NTC加继电器是最简单且效果非常不错的延时电路架构。

瞎扯淡。 廉价方案只用NTC,上电时电阻高可以有效抑制浪涌电流,工作起来后发热自动降低阻值提高效率。贵一点的方案用线绕电阻(便宜,而且比NTC可靠耐用!)抑制浪涌,上电后用继电器短路电阻提高效率。 又用NTC,又用继电器,那不是一般的深井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