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58 前置放大60倍,噪声问题

楼主(2022-05-20):
按照这个链接
https://digitalab.org/2016/08/microphone-pre-amplifier-using-lm358/#.YocKmjlBxKs
LM358 前置放大60倍,输入后面的功放
当DC接入板子或者只要DC一端接触板子,噪声就很大

请问这个如何处理?

网友A:
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B:
弱信号放大那么多倍。。。。。你给的链接参数肯定做调整了   贴你自己的图吧

LM358.。。。

你说的DC是什么?供电电源吗?用的开关电源?

相位搞错了吧?

网友C:
噪声很正常,你摸功放电路板,也会很大的噪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噪声很正常,你摸功放电路板,也会很大的噪声

1K,51K应可以,地线没有拉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弱信号放大那么多倍。。。。。你给的链接参数肯定做调整了   贴你自己的图吧

LM358.。。。

这个图输入在同相端,反馈也在同相端,能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弱信号放大那么多倍。。。。。你给的链接参数肯定做调整了   贴你自己的图吧

LM358.。。。

这个好像是正反馈吧能正常放大么?

网友F:
模拟电路一直是弱项,坐等大神解释,好好学习恶补一下模拟电路知识。

网友G:
好像是与铺地有关……

网友H:
偏置没有滤波,同相反相傻傻分不清,能工作才怪

网友I:
这个电路能工作?
虽然LM358、324在80年代的音响界就被称作“臭肉”,但并不是噪音问题,而是带宽、失真。楼主还是仔细检查电路,接对来。

网友J:
改为这个才好:

网友K:
MIC放大不需要用358的,拿个9014就可以了,成本低效果好。

网友L(2022-06-19):
引用 网友M:
两个电阻5k,可能过大,查看驻极体规格书。

两个电阻5k该如何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