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能辨认物体大小的红外传感器?

楼主(2022-05-20):
想及时发现摔倒在地上的人。图像识别的难度太高了,想用红外线。比如把被动传感器放在房间一角的地面上,只看地上大约30厘米高的这一块。注意是被动的,不是对射或者反射传感器。但是走路的脚也会导致误警。
所以最好是能看出来地上这东西有多大。请问有这样的传感器吗?

谢谢!

网友A:
得用2个不同高度的探头来区别摔倒还是站立两个状态,
A=0,B=1  摔倒
A=1,B=1  站立
A=0,B=0  无人

A=1,B=0 起飞
高!

网友B:
非常赞同楼上T叔的方法,使用两个传感器多限位检测或许最简单。

楼主(2022-08-05):
引用 网友A:
得用2个不同高度的探头来区别摔倒还是站立两个状态,
A=0,B=1  摔倒
A=1,B=1  站立

T 叔的创意不错,但是用市场上的元件试了,恐怕不行。
市场上的红外元件是“运动”型的,就是里面有两个小的红外接收单元,当它们收到的红外强度不同时就输出。所以如果灵敏些的话,就连热气流都可能触发输出。当然可以人工降低灵敏度,但是不同环境中要降低多少也不好说。而且,会不会随着季节变化要不断调节灵敏度呢?那可累死了。
而且人摔倒后一定要动,才能识别到。但是传感器的方向性又不好(可能还是前面气流的原因),动作幅度大了则上面的传感器也有输出,结果无法报警了。

参考一下
                        tyw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