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5低功耗问题

楼主(2022-05-20):
使用N32G455打开开发板上的LED灯,进入STOP2模式后通过按键退出STOP2,时钟初始化后无法改变LED状态,必须重新初始化LED的IO口才行,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STOP2 GPIO的时钟和电源都应该被关闭了,寄存器也掉电了吧所以要重新初始化,我觉得

网友B:
STOP2模式GPIO的寄存器是保持的,我这边实测,唤醒后可以直接改变GPIO输出高低电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