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03xB 功耗——如何在mini板上测量功耗

楼主(2022-05-20):
#技术资源#
APM32F103xB的工作模式有:运行模式、低功耗模式,其中低功耗模式分为sleepstopstandbyVbat供电备份域模式。以下记录了如实使用mini板测量以上工作模式的功耗(即电流)。
1 分析mini板的电源供电结构,确定万用表串联的位置1.1 mini版本的电源供电结构分析
需要测量的电流必现是MCU消耗的电流,因此可以在J6J7J8跳线帽处串联电流表,同时合理的设置GPIO状态,避免额外的消耗电流。

1.2 实际连接图如如下
拔掉mini板的J6J7J8跳线帽,并串联万用表(选择电流档位),

2 测试代码及数据
默认情况下系统时钟为72MHz,在测量功耗时,都是掉电再上电后测量的。
2.1 运行模式
直接运行while(1),功耗为12.6mA
2.2 sleep模式
外设时钟都是关闭,进入sleep模式,功耗为5.6mA
#include "main.h"
int main(void)
{
     __WFI();
     while(1);
}
2.3 stop模式
进入stop模式,功耗为25.4uA
注意:
1)所有的GPIO都需要配置为模拟输入,否则测量的功耗数据会偏大;
2)由于JTAGIO默认情况是JTAG功能而不是GPIO功能,因此先重映射为GPIO,再配置为模拟输入
#include "apm32f10x_pmu.h"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_T  configStruct;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A|RCM_APB2_PERIPH_GPIOB|\
                                   RCM_APB2_PERIPH_GPIOC|RCM_APB2_PERIPH_GPIOD|\
                             RCM_APB2_PERIPH_GPIOE|RCM_APB2_PERIPH_AFIO);
   GPIO_ConfigPinRemap(GPIO_REMAP_SWJ_DISABLE);

    configStruct.pin= GPIO_PIN_ALL;
   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Config(GPIOA, &configStruct);
   GPIO_Config(GPIOB, &configStruct);
   GPIO_Config(GPIOC, &configStruct);
   GPIO_Config(GPIOD, &configStruct);
   GPIO_Config(GPIOE, &configStruct);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PMU);
PMU_EnterSTOPMode(PMU_REGULATOR_ON,PMU_STOP_ENTRY_WFI);
     while(1);
}
2.4 standby模式
进入standby模式,测量功耗为3.1uA
#include "apm32f10x_pmu.h"
int main(void)
{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PMU);
     PMU_EnterSTANDBYMode();
     while(1);
}

测试工程如下:

网友A(2022-09-07):
低功耗板子测试功耗的方法

网友B:
可以用直流稳压电源。直接供电就能显示电压和电流,相乘就是功耗了。

你好,你这种测试方法,如果外部电路有用到3.3V电压的芯片,测出来的功耗是板子的总功耗吧,不是MCU的功耗。

网友C:
低功耗是多少呢

网友D:
如何看功耗

网友E:
板子的功耗如何测量

网友F:
功耗可以达到多低?

网友G:
控制单片机系统的电流和功耗?

网友H(2022-10-09):
供电电源功率如何计算?

网友D:
如何估算单片机的功耗?

网友I:
如何较为准确的测量功耗?

网友J:
怎样确定单片机的工作电压和功耗?

网友K:
一般都是粗略的计算,单片机可根据IO脚正常工作电流来计算功耗

网友L(2023-02-04):
最小的电流数值怎么确定 ?

网友M:
APM32F103xB 最低功耗是多少?

网友N:
串联电流表有什么要求?应该是比较精准的吧。

网友O:
最小的电流是多少?怎么精确测量?

网友C:
如果把频率降低下来,功耗是不是可以降低?

网友P:
L系列的应该是功耗最低的吧。

网友Q:
这个低功耗的时候怎么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