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简述

楼主:
MS8416T/MS8416N 是一款接收并解码数字音频数据的电路,它支持 IEC60958,S/PDIF,EIAJ CP1201 和 AES3 接口标准。MS8416T/MS8416N 具有软件模式与硬件模式,可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通道状态数据保存在寄存器中,可以更方便的读取。GPO 管脚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可以选择不同的信号输出。
主要特点
完全兼容 IEC60958,S/PDIF,EIAJ CP1201 和 AES3 协议
8:1 S/PDIF 输入多路器
3 个可编程输出管脚 GPO
32kHz 到 192kHz 的采样频率范围
低抖动时钟恢复
可以通过管脚或 MCU 读取通道状态与用户数据
支持差分或单端输入
可以自动检测被压缩的输入音频数据流
可以解码 CD 的 Q Sub-Code
具有 OMCK 系统时钟模式
应用
A/V 接收器
多媒体音箱
数字音频处理器
机顶盒
MS8416T分两种封装模式,如下
软件模式
通过寄存器 04h 中的 RXSEL[2:0]位使用多路选择器的选择线。多路选择器默认为 RXP0。多路选择器的第二输出端可以作为 GPO 管脚上的输入源。该旁路信号由寄存器 04h 中的 TXSEL[2:0]选择。该单端信号被分解成轨到轨信号,且在输出信号是没有去抖动的。
硬件模式
在硬件模式中,输入的信号由管脚 RXSEL[1:0]选择。在管脚 TX 上输出的旁路信号由 TXSEL[1:0]选择。该单端信号被分解成轨到轨信号,且在输出信号是没有去抖动的。接收器和 TX 输出管脚的可选择输入被限制在 RXP0-RXP3。这些输入分别由 RXSEL[1:0]和 TXSEL[1:0]选择
功能描述
应用
复位,上电和启动
当 RST 为低电平时,MS8416T/MS8416N 进入低功耗模式,内部所有的状态复位,包括数字接口和寄存器,且输出静音。在软件模式中,当 RST 为高电平时,数字接口工作,配置寄存器。是 RUN 为 1时。将使 MS8416T/MS8416N 离开低功耗模式进入工作状态。在 PLL 锁定后,使能串行音频输出端。
MS8416T/MS8416N 中的一些设置由启动结构控制。在复位过程中,一些管脚被重新设置为输入。在退出复位状态的瞬间,检测这些管脚的电平,然后管脚将转变成输出。可以将管脚通过一个 47kΩ的电阻连接到 VL(HI)或 DGND(LO),来进行模式选择。对于每种模式,由于每个启动选择管脚没有内部的上拉或下拉电阻,因此必须接一个外部上拉或下拉电阻(除了 TX,它有一个内置下拉电阻)。在软件模式中,GPO2 和 SDOUT 有启动选择。GPO2 在 I2C 模式中作为芯片地址位。SDOUT 选择硬件和软件模式。
概述
MS8416T/MS8416N 是一个单片 CMOS 芯片,遵循 AES3,IEC60953,S/PDIF,和 EIAJ CP1201 接口标准接收和解码音频数据。MS8416T/MS8416N 采用一个 8:1 多路复用器选择一个输入,解码并允许通过一个输出管脚输出。输入数据可以是差分或者单端信号。一个低抖动时钟通过 PLL 从输入数据中恢复得到。解码后的音频数据通过可配置的 3 线串行输出端口输出。用户数据中的通道状态和 Q 通道子码被存储在寄存器中,可以通过 SPI 和 I2C 端口访问。在软件控制下,3 个通用输出(GPO)管脚可以输出多种信号。在硬件模式下,具有专用管脚用来选择音频输入解码并传输到专用的 TX 管脚。硬件模式下也允许访问通道状态和用户数据输出管脚。
内部框图
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