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教香版,两个IO都复用到TIM输出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22-05-20):
STM32F030C8 中   PA6 和 PB8  都可以设置复用到  TIM16_CH1。 如果PA6 PB8我都复用到 TIM16_CH1,那么是不是在PA6和PB8上都可以输出 TIM16_CH1 的PWM信号?

网友A:
不可以,MCU内部只有一个TIM16,两个IO可以复用只是给用户灵活分配的空间,一个IO启用,另一个就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MCU内部只有一个TIM16,两个IO可以复用只是给用户灵活分配的空间,一个IO启用,另一个就无法使用。 ...

   哪个文档有相关描述?

网友B:
1楼正解,可以用cube设置一下试试,行就是可以不行就是不可以,很方便!

网友C:
你做不到那样的。硬件上也不支持。外设的输出实质是找GPIO 借道 而已,其输出没法同时连接到两个GPIO,至少目前硬件上不支持。

网友D:
不行啊,硬件都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