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工程师调试利器,无线远程多用途,便宜又大碗

楼主:
单个模块使用:与手机一起实现远程控制、远程查看单片机串口日志

两个模块使用:可给单片机远程串口烧录程序,下载工具和bootloader无需改变。也可远程在线调试单片机。

多个模块使用:实现类似485总线通讯,无区分主从,全面支持modbus-ascii、modbus-rtu。

设备组群操作,非常简单,仅1个步骤就完成。相关的视频,可在本论坛搜索相关帖子或留言。

楼主(2022-05-22):
37L2&ISP-STC远程烧录51单片机:
https://bbs.21ic.com/icview-3221858-1-1.html

37L2&大虾串口远程烧录STM32单片机
https://bbs.21ic.com/icview-3219156-1-1.html

37L2&ESP8266Flasher远程烧录ESP8266
https://bbs.21ic.com/icview-3207518-1-1.html

多个37L2跨省(来回)互传1G字节数据测试(hex)
https://bbs.21ic.com/icview-3198392-1-1.html

多个37L2远程485-rtu通讯(距离无限制有wifi或热点即可,组群容量高达1亿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3197554-1-1.html

楼主(点评):
全是实际测试视频,成功率跟直接连线一样高

楼主:
本论坛搜索37L2 或 云串口就能找到,或留言我把视频链接重新发一遍

网友A:
意思少一根线,为啥要上云?这个没看明白,是要保存调试数据?应该只是简单的透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少一根线,为啥要上云?这个没看明白,是要保存调试数据?应该只是简单的透传吧。 ...

感谢关注和反馈。

首先线少的不是1根而是4N+1根(N为节点数量)。主要还是”无线“+”远程“场景;

其次普通透传不能远程串口下载程序,也不能远程485-rtu通讯,更做不到单片机远程组群。但是连接了37L2就可以了。

最后再看价格方面,37L2仅是”串口服务器“的1/5左右(单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少一根线,为啥要上云?这个没看明白,是要保存调试数据?应该只是简单的透传吧。 ...

上云还是很有用处的,可以做远程程序升级

楼主(点评):
点赞,懂我者 英雄本色2022也

楼主:
引用 楼主:
37L2&ISP-STC远程烧录51单片机:
https://bbs.21ic.com/icview-3221858-1-1.html

以上是实测视频,远程跨外省烧录成功率,不同单片机测试20~50次,全部成功 (测试用的是1MB的长城宽带,应该算是最低配速了,只要网络延迟正常就行)。

模块到手即用,无需电脑设置任何命令或参数。

模块一键自动加群,一键手动退群。

网友C:
37L2模块有送的吗?测试玩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L2模块有送的吗?测试玩玩呀

通过黎工云购买37L2模块,每片赠送评估板空板1个和杜邦线4根,赠品共500套,送完为止

楼主:
突然想起上个星期,有个网友问我:“你们的服务器会不会把烧录的代码偷偷记录下来”?

我们来看几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支持串口烧录的单片机型号少说有数万种(含出厂及自制bootloader)。

第二个事实,串口上位机软件至少有上百种(含自制及PLC等)。

第三个事实,二进制流不是程序,而是由上位机ISP与单片机机交互的数据,二进制流里无单片机及ISP信息。

第四个事实,二进制流中烧录程序交互与普通通讯数据完全无区别

基于以上事实,从二进制流里还原出程序的机率几乎为,所以记录毫无意义,浪费硬盘和CPU宽带。

楼主:
37L2模块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直接焊在主板上与单片机相连 (芯片ESP8266/RDA5981/RTL8710通用)

RX/TX为流式输入输出; NET为联网指标; BLED为状态指标(五种状态)

网友D(2022-06-29):
37L2模块 要连接网络吗?比如户外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情况下,37L2模块有自带的网络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37L2模块 要连接网络吗?比如户外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情况下,37L2模块有自带的网络下载吗? ...

37L2模块是WiFi连接方式,需要连接路由器与外网联通才能使用。 户外可以用手机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