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称重传感器 + INA826称重应用

楼主(2022-05-21):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称重传感器 + INA826称重应用
       前几天做了一个称重传感器,今天来分一下一下使用心得。
       使用的的是平衡电桥称重传感器,称重范围为3kg,以下是参数表。
    电桥采用的是5V供电,没有物体放在电桥上时,电桥绿色线和白色线输出为VCC/2 = 2.5V
    红色接VCC,黑色接GND,还有一根屏蔽线。
   输出灵敏度:即称重为3kg的时候,绿线和白线之间的压差为 2mv * 5V  = 10mv左右
这个电压太小了,单片机ADC也很难分辨,因为我们增加了一个仪表放大器INA826。
电桥的绿线为输出正,接在+IN引脚,白色为输出负,接在-IN管脚
当有重物放在称重模块上时,绿线输出电压增加,白先输出电压减小
实际就是高精度电阻分压的原因,这也就是电桥的原理。
称重模块的绿线和白线之间最大的输出压差为10mv左右。
2和3管脚接的是放大电阻,根据自己需求匹配。
我们接的是1k放大50倍,没有称重传感器有一个8mv左右的输出,这很正常,有输出失调电压和偏置电压。
应用电路

绿线接 +IN  白线 接 -IN
电桥输出端接电阻和电容滤波电路

大家注意这一点,共模输入电压,是指-IN 和 +IN输入的平均值
而我们称重模块用的是5V供电,所以称重模块输入的共模电压是2.5V
一开始我没有看到这个参数,直接根据INA586的供电电压范围
Supply range: – Single supply: 3 V to 36 V – Dual supply: ±1.5 V to ±18 V
我们采用单极性供电  最小为3V 最大为36V供电。
直接选中了3.3V供电,INA826采用3.3V供电,他的共模输出电压是3.3V - 1V = 2.3V
这明显已经是超过了范围,所以大家在阅读数据手册时候一定要看全了。
因此我们选择了5V的供电电压,那么共模输入电压最大是4V,符合电桥的电压的输入范围。
10mv的压差,50倍的放大倍数 也就是说理论最大输出电压是500mv  = 0.5V

实际上有限制的,根据数据手册得知,最大输出电压为供电电压 - 0.1 V
大家要根据AD采集芯片的输入电压范围来确定INA826的供电电压。
如果输入电压较大,可通过串联分压的方式来接在ADC采集芯片管脚上。
实际电压的计算公式
我们使用的是3kg电桥  3kg时输出压差为10mV
每g输出电压为  3000/10mv = 300g/mv
经过INA826后,放大五十倍

即实际采集的电压值 / 50 * 300g/mv  即为实际的重量
以上就是INA826 的使用心得

网友A:
这样直接到MPU不是更香!

用到是MS1243,好像没这功能,两个引脚是分开的

网友B:
目前工业上的电子秤,国内做的不少,但不知为什么就是做不好,稳定性差,和托利多的没法比,不知道是电路还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C:
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D:
近十几年用的ADC都可以可以直接接传感器的,不管是外挂ADC还是MCU自带的ADC。
包邮9.90元的厨房秤或体重秤,黑胶MCU,一片搞掂,精度不会差(ADC都是16位或24位的,量程一般几十mV之内),比如厨房秤5000克误差一般不超过2克,甚至有0.1克分辨率的。

或者用个几毛钱的ADC(正常价格),比如TM7711、CS1237、HX711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