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460官方usb_dev_cdc下载后无反应

楼主(2022-05-21):
F460官方usb_dev_cdc下载后无反应。时钟配置都正常,自己加的调试输出:
[ BSP CLK 0K ]
[ UART4 0K ]
[ USB CLK 0K ]
[ USB PORT INIT 0K ]
[ USBFS CDC RUN ]

之后没有任何反应了,电脑无反应,不提示有USB设备插入,以下是部分代码:

int32_t main (void)
{
    hd_usb_dev_init(&usb_dev, &user_desc, &class_cdc_cbk, &user_cb);
          DDL_Printf("[ USBFS CDC RUN ]\r\n");
    while (1)
    {
    }
}
void hd_usb_bsp_init(usb_core_instance *pdev)
{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 clock config */
    BSP_CLK_Init();
    DDL_PrintfInit(BSP_PRINTF_DEVICE, BSP_PRINTF_BAUDRATE, BSP_PRINTF_PortInit);
    DDL_Printf("[ BSP CLK 0K ]\r\n");
          DDL_Printf("[ UART4 0K ]\r\n");

    UsbClkIni();
    DDL_Printf("[ USB CLK 0K ]\r\n");

    /* port config */
    /* Disable digital function for DM DP */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stcPortInit.enPinMode = Pin_Mode_Ana;
    PORT_Init(PortA, Pin11, &stcPortInit);
    PORT_Init(PortA, Pin12, &stcPortInit);
//    PORT_SetFunc(PortA, Pin09, Func_UsbF, Disable); //VBUS
    PORT_SetFunc(PortA, Pin11, Func_UsbF, Disable); //DM
    PORT_SetFunc(PortA, Pin12, Func_UsbF, Disable); //DP

    PWC_Fcg1PeriphClockCmd(PWC_FCG1_PERIPH_USBFS, Enable);
                DDL_Printf("[ USB PORT INIT 0K ]\r\n");
}

网友A(2022-09-15):
调试看一下芯片是否正常运行。

网友B:
这个对电脑的系统有要求吗

网友C:
调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