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JLINK下载MM32F0010程序时,出现FLASH下载失败问题

楼主(2022-05-22):
最近在学习使用灵动微的MM32F0010芯片,编译程序正常,没有错误,使用JLINK编程器下载程序,在下载例程时,出现Flash下载失败问题,显示为“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我自己无法找出问题所在,希望各位大老们给于指导。

网友A(2022-07-20):
这个问题可太正常了,你安装pack支持包了没啊

网友B:
看你提示,就是没链接设备也是报这个错的

网友C:
你看你是不是flm算法没有选择对呢?

网友D: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得一点一点排查,比如pack,flm,连接成功等等

网友E:
一般情况别用jlink给开发板供电啊

网友F:
你可以把你硬件环境说一下,这个大致就几种,连接失败,选择型号失败就会报这个错

网友G:
就是提示你下载失败了,你硬件环境估计是没配置好

网友H:
建议你可以这样,用官方的demo工程修改功能,这样就能好很多

网友I:
估计是你那里没有配置对,别急,可以用排除法,楼上这几个人说的都是比较靠谱的,也比较全面的

网友J:
你看看flm哪块是不是空的啊,就在魔术棒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