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时间校准的算法

楼主(2022-05-21):
问题是: 采用DS1302获取时间,可是长时间会有误差,想求一套时间校准的算法来校准误差

网友A:
芯片靠32768晶振分频得到秒信号.所以可作下面微调.7几年我在电子钟的32768晶振处并了1段双绞漆包线,慢慢剪短,直到32768准,用了几十年,误差也就几分钟.

C39,C40改成半可调电容,微调到32768Hz准确值,可使电子钟年误差在几十秒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靠32768晶振分频得到秒信号.所以可作下面微调.7几年我在电子钟的32768晶振处并了1段双绞漆包线,慢慢 ...

有没有软件算法一类的,可以时间校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软件算法一类的,可以时间校准的

做死的,改不了

网友B:
还是猫叔给力,7几年,哇塞,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元老级人物!

网友C:
要精度高,可采用GPS校时。精度要求不高,可以每隔一段时间退后N秒或加快N秒,比如测试下来,每天快2秒,则在每天00:02:02时,将时钟调整到00:00:00。

网友D:
我记得 DS3231 可以软件校准。STM32F3xx 的 RTC 支持比较完善的软件校准。

网友E:
哪有什么算法,定时取实时授时,才是保证精度的唯一方法。
可以采用的有中国的天波BPC码授时,GPS授时、WIFI授时,淘宝上都有模块。

网友F:
网络授时,GPS授时。

网友G:
DS1302太普通,不合适做校准,只能硬件校准,但是现在的器件,再硬件校准就太LOW了。
用DS3231,可以根据秒脉冲的精度,设置校准值,年误差可以在30秒内。
如果是MCU自带的RTC就更好处理了,测量其秒脉冲,根据误差设置校准。
我的周期计是自己用恒温晶振+GPS(北斗双模)驯服的,精度可以达到10的-8次方(亿分之一)之内,年误差0.3秒之内。

高精度的频率基准、电压基准、电阻基准、电容基准,我是我作为电工必须具有的。

网友H:
用铷钟吧,这个可以几十年不用校准,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I:
若精度尚可,可以采用从RTC芯片和晶振选型上来减小误差。如果要求更高,就只有上GPS/BDS对钟了。

网友J:

我有一个较好的办法,每个星期的某一天,自动加减几秒时间,经过几次微调后,一般很准,一年也不需要调整几次,我家里一自制的时机就是这么搞的,效果还可以

@chunyang :是的,实际效果可以的,很长时间才调整一下,要想没有误差只能通过网络经常对时了
你这个要求误差是恒定的才行,但依然会有积累误差,且无法应对温漂等非恒定误差的影响。

网友K:
软件本身无法校准时间,必须有基准源,而基准源是硬件或通过硬件才能获得,然后才是软件校准的操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