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460 CDC 的Windows驱动哪里有?

楼主(2022-05-21):
正在调试F460的CDC,但是没有电脑端Windows的驱动,请问哪里可以获取?

网友A(2022-07-10):
cdc是什么

网友B(2022-12-05):
这种CDC驱动一般都是通用的

网友C:
你用的是win几的操作系统?

网友D:
你可以网上自己下载个,随便一个CDC驱动就是可以的

网友E:
我记得可以下载个DAPlink的驱动,它嵌入了CDC的驱动的

网友F:
这种驱动一般要是win10的话,会免驱,你用的是哪款系统呢

网友G:
CDC是虚拟串口啦,这种网上的都可以适用的,只要适合你的系统就好

网友H:
这种驱动,你可以选择下载个驱动大师或者驱动精灵,都能把这个驱动弄好的

网友I:
可以下载任何一个带CDC驱动的仿真器驱动吧,我记得仿真器驱动中会带有CDC驱动

网友J:
你换个操作系统吧,win10免驱,很好用

网友K:
你用网上那种驱动助手,或者360驱动之类的,帮忙驱动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