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选择:水泥电阻,碳膜电阻,线绕电阻,金属膜电阻

楼主(2022-05-21):
电路里要串个功率调节的电阻。现在用的是 3R5W 的电位器,但在调一半的时候烫手,应该是此时散热不足恰好它又吃到很大的功率。我担心它烧坏。想换成 3 个 1R5W 的电阻,用波段开关串联 1、2 或者 3 个到电路里。那就要选择电阻种类了。因为是功率调节,精度不重要。但是要耐热。万一使用中超负荷了,也不容易坏。如果烧坏了能自我恢复就更好了。
题目中的 4 类电阻,如果都是 1R5W,哪个最合适呢?
谢谢!

楼主:
据了解,碳膜电阻温度系数大,肯定排除了。
有些金属膜的也是碳膜冒充的,所以也排除。
只剩下水泥和绕线两个了。

网友A:
可以买电子负载啊,不用纠结那么多了吧,只要看参数是否满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电子负载啊,不用纠结那么多了吧,只要看参数是否满足即可。

"电子负载”是什么东西??没听说过。刚才在淘宝找了,一类是“电子负载测定仪”,几百元的,肯定不是。
一类是有个 USB 口的,也是测充电宝的,还是用的电阻。

网友B:
电子负载是恒流源,可改变电源的输出电流大小,用于调试很方便……

楼主:
我这个不是调试用的,是产品。

网友C:
如果楼主成本有限的话,建议使用绕线式电阻,现实感觉绕线电阻的热稳定性比水泥的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成本有限的话,建议使用绕线式电阻,现实感觉绕线电阻的热稳定性比水泥的要好。 ...

谢谢。而且,同样规格的绕线电阻好像比水泥的轻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成本有限的话,建议使用绕线式电阻,现实感觉绕线电阻的热稳定性比水泥的要好。 ...

而且线绕电阻也更轻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而且线绕电阻也更轻吧?

居说散热效果比其它形式电阻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说散热效果比其它形式电阻要好。

电阻和电路板装在密封小盒里,它要是散热好,电路板又倒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阻和电路板装在密封小盒里,它要是散热好,电路板又倒霉了。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采用架空形式安装,这样就不方便炙烤线路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成本有限的话,建议使用绕线式电阻,现实感觉绕线电阻的热稳定性比水泥的要好。 ...

线绕电阻与水泥电阻全都是线绕结构,仅是封装结构不同而已。水泥电阻的绝缘性能更优,且对电路具有保护功能。其内部电阻丝与端子之间采用压接工艺,在负载短路的情况下,能迅速在压接处熔断。

网友E:
电阻耐温基本150度以上,你的才到烫手这一步。怕高温影响其他元件就加散热器吧,不过不过10W以上的电阻才需要

网友F:
水泥电阻有金属外壳,在散热 方面更方便,尤其增加散热,可以直接利用金属机壳

网友G:
不考虑价格,则线绕电阻最合适,散热好,其次水泥电阻,最后金属膜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水泥电阻有金属外壳,在散热 方面更方便,尤其增加散热,可以直接利用金属机壳 ...

水泥电阻是陶瓷外壳吧?

网友H:
绕线电阻的精度会更好,价格也更高,水泥电阻则耐温性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