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转以太网模块使用教程

楼主:
移通创联YT-ETH-FX用于三菱FX1S/1N/2N/3S/3G/3GA/3GC/3U/3UC系列、汇川、士林AX、禾川、维控等PLC以太网数据采集模块
使用场景

1 上电、观察指示灯
将三菱 FX 系列 PLC 上电,将连接 PLC 的通讯线接入 COM1 口之后,红色 Pwr 电源指示灯将立即常亮, 如果连接网线后,绿色 LINK 灯将常亮,此时如果 COM1 口通讯正常,绿色 COM1 串口指示灯将在数秒内闪烁,将连接触摸屏的通讯线接入 COM2 口之后,如果 COM2 口通讯正常, COM2 串口指示灯将在数秒内闪烁。
2 连接电脑、查看 Web 网页
用以太网网线(交叉和直连线都行)将电脑网卡和模块的 RJ45 网口相连,观察YT-ETH-FX以太网转换模块的绿色 Link指示灯应常亮。Link 灯常亮表明模块已经建立了以太网连接。
如果电脑启动了无线网卡的话请禁用无线网卡(某些时候会影响有线网卡的通讯)。
将电脑的本地网卡的 IP 设置成 192.168.1.100。如下图所示:

电脑上运行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192.168.1.178(这是出厂 IP 地址),然后按回车键,
浏览器应能显示模块的内部 Web 网页,如下图所示:

设备基本信息:由出厂时预置。
PLC 状态信息:显示当前 PLC 类型和工作模式。
串行接口参数:显示当前设置的串行接口 COM1 和COM2 的参数。
以太网接口参数:显示当前设置的以太网接口参数。
2.1 串行总线接口参数

自动获取 PLC 类型:默认为“开启”,“开启”状态下不需要再去设置“PLC 端(COM1)——>PLC 类型”,将自动识别 PLC 型号。
HMI 波特率自适应:默认为“开启”,“开启”状态下不需要再去设置“HMI 端(COM2)——>波特率”,将自动识别 HMI 波特率。
系统工作模式:选择工作模式,有“三菱以太网协议”和“TCP 透传”两种模式,建议用户选择“三菱以太网协议”模式。
通讯重试次数:当通讯发生错误时,重试的次数,默认为 3。
PLC 端(COM1)——>PLC 类型:选择正确的 PLC 型号,包括 FX1S、FX1N/FX2N、fx3u/FX3G,如果“自动获取 PLC 类型”为“开启”,请忽略此设置。
PLC 端(COM1)——>波特率:默认即可,模块上电会自动把 PLC 的波特率提高到最高波特率,对于 PLC 型号为“FX1N/FX2N”,波特率可设置为 38400 或者 19200;对于其他型号 PLC,此参数无意义。
HMI 端(COM2)——>波特率:只有当“HMI 波特率自适应”为“关闭”,需要根据实际HMI 设置的波特率手动设置该参数,当“HMI 波特率自适应”为“开启”,此参数无意义。
2.2 以太网接口参数

设置 IP 地址、掩码和网关;
当更改以上参数后请点击[确认]按钮,模块将复位并重新启动。请回到地址栏重新键入新IP 地址刷新,首页并查看以太网接口参数设置是否有效。
本地端口号:默认为 5551;如果工作模式选择的是“TCP 透传”,此参数必须和虚拟串口设置软件中的“端口号”保持一致。
ModbusTCP 连接数:开放的 ModbusTCP 连接数,默认为 1,即开放 1 个 ModbusTCP 连接修改密码、确认密码:修改密码后,点击[确认]按钮,YC8000-FX 将复位并重新启动。
2.3 通讯诊断

PLC 端(COM1)——>通讯请求总数:所有发送到 PLC 的通讯请求数目;
正确响应次数:PLC 正确响应这些请求的数目;
错误响应次数:PLC 发出的错误响应数目;
HMI 端(COM2)——>通讯请求总数:所有发送到触摸屏的通讯请求数目; 正确响应次数:触摸屏正确响应这些请求的数目;
错误响应次数:触摸屏发出的错误响应数目;
以太网(TCP/IP)——>通讯请求总数:所有发送到计算机的通讯请求数目; 正确响应次数:计算机正确响应这些请求的数目;
错误响应次数:计算机发出的错误响应数目;
TCP 连接数:S7TCP 客户机连接数,包括编程软件、组态王等的 TCP/IP 通讯;
运行时间:模块上电后的运行时间
上次内部故障:系统故障,正常情况下不应该产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