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RET6用keil编译axf下载后程序不动作

楼主(2022-05-21):
使用keil编译的axf文件最大到405k可以运行,406k就无法运行,请问有什么方法能让程序运行起来吗?

网友A:
一般都需要编译什么文件呢

网友B:
一般咱们下载都下载哪个文件呢

网友C:
如何限定这个文件呢

网友D:
可以进行在线调试吗

网友E:
可以确定程序在运行吗

网友F(2023-03-02):
检查硬件boot0、boot1等电路,再检查开发软件工具的设置。

网友G(2024-03-04):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H: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I: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J: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K: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L: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M: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N: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O: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