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AT32F437 + LVGL,LCD刷屏测试

楼主(2022-05-22):
雅特力 AT32F437 LVGL刷屏测试,频率 288MHz,SRAM 384K(最大512),Flash 4032K,LCD 3.5inch / 480x320 / 16bit 8080接口,刷整屏3.2ms。 GUI 应用 MCU 选型可作为参考。

演示视频链接在这

视频截图

视频截图

网友A:
感谢分享,对GUI应用案例是很好的参考。
另外 诺诺的问一下,请问源代码可以分享吗?贴友的心声

网友B:
480x320的分辨率,刷新频率能做到这样,对这个片子来说还是不错了。

网友C:
没有对应的代码吗

网友D:
这个是读取缓存然后刷新的吗

网友E:
LVGL纯C语言的代码

网友F:
LVGL,LCD占用多大内存呢

网友G:
小内存的芯片跑不了lvgl的。

网友H:
这个性能怎么样?

网友I:
这个对刷屏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LVGL,LCD占用多大内存呢

RAM使用情况,就我这个例子来说,LVGL自己大概不超过5K,由于384K内存足够多,所以显示缓存用了150K,即半个屏幕,实际上10行即10K就可以跑的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VGL,LCD占用多大内存呢

这个屏自带显存,LVGL用10行做显存就够用了,差不多10K,实测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内存的芯片跑不了lvgl的。

视频这种自带显存的屏,好多MCU都可以跑LVGL,如果没有复杂的图像应用,有20K肯定够了,满足条件的可以说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性能怎么样?

3.2ms,这刷屏速度相当满意了。渲染速度有点拖后腿,不过总的来说还是超值,值得拥有

网友J:
要是出个带RGB接口的型号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是出个带RGB接口的型号就更好了。

同感

网友K:
占用的内存空间可以。

网友L:
字库是怎么添加的?

网友M:
288Mhz的频率,发热量怎么样?

网友N:
这个lvgl移植挺难啊。

网友O:
AT32F437 的开发板吗?

网友P:
刷屏的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字库是怎么添加的?

LVGL官网有个字库转换工具,网上的教程也非常多,可以直接嵌入C文件,也可以用外部字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O:
AT32F437 的开发板吗?

不是开发板,实际项目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M:
288Mhz的频率,发热量怎么样?

没有太注意这问题,貌似好像有一点,应该只比体温高一点,调板子的时候有点感觉,不过不确定摸到的是不是MCU

楼主:
引用 网友P:
刷屏的速度怎么样?

还不错,具体看视频嘛,信息都有。

网友Q:
非常的秀~~~

网友F(2022-10-05):
LVGL和中景园的LCD可以驱动起来。

网友R:
LVGL用C语言编写,以实现最大的兼容性

网友S:
查了一些资料LVGL生态还是不错

网友T:
LVGL最近挺火啊

网友U:
不直接支持st7735这样的小屏吗

网友V:
lvgl的显示缓冲区为什么要乘2

网友G:
下载LVGL_V8源码吧

网友W:
这片子有这刷新率算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