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样才能拿回手机号?

楼主(2022-05-22):
多年前我有过一个 135 的手机号。
现在我想把这个号要回来,问移动,移动说这个号已经分配掉了。
我就直接拔这个号,可只是“嘀”了一声就断了,而且这声“嘀”非常短,不是电话振铃的那种。
两年来我试过很多次,总是这样。
请问这个号码到底有人用还是没人用?没人用应该是空号啊!
请大佬指点,多谢!

网友A:
手机号码变成空号 怎么恢复??

手机号码变成空号 怎么恢复??

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能够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很大的便捷,而想要正常使用手机则需要手机卡,可是手机卡如果一直处于欠费状态的话,就会变成空号无法使用,这就会成为非常令人头疼的一件事。

第一步:手机号变成空号可以直接打客服电话,因为手机欠费如果超过三个月就会进行预停机处理,没有及时处理的话,你的手机号将会被销号处理,所以当手机处于预停机状态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通过客服电话中的人工服务核对信息后,能够进行处理并补交话费就可以用了。

第二步:如果已经超过预停机时间,那么打客服电话也是没有什么用的,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带上身份证信息去当地的营业厅咨询工作人员,这时候只需要验证一下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填写申请资料,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能够继续使用这个手机号了。

第三步:如果没有办法申请回来,那么你也可以试着与当地的营业厅进行了解,看看能否重新将这个号买回来,买回来后又可以重新开户自己使用。

第四步:假如这个号码已经被销号并且已经是别人的号码了,那么可能就没有办法了,除非找到买号的人进行商议,否则就只能重新开一个新号了。

网友B:
10多年前,我有个136号码,是没有月租的,打电话一分钟六毛,
按理说这样的号码,他们无权收回吧,

网友C:
本人十年前办理的移动“四喜卡”每月5块的月租费,现在移动是变着法让本人改资费标准。

网友D:
你跟流氓谈条件,有多大可能性?

网友E:
即使是空号也很难直接拿回,除非运营商内部有人帮忙。可以试着去办理新开号然后选号,恰好找到的话就能恢复了,全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