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请问下新塘MCU 低功耗怎样?

楼主(2022-05-22):
请问下新塘MCU 低功耗怎样?

网友A:
这个建议去看看数据手册,上面有写的

网友B:
不知道啊,不过新唐应该没啥问题吧,很不错的一个厂家

网友C:
没咋用过新唐低功耗方面,一般都是正常操作

网友D:
新唐技术QQ群:679013663

网友E:
应该还行,现在国产的MCU低功耗都还可以

网友F:
可以自己试试呗,测测电流而已,还是较为简单的

网友G:
估计还不错,新唐做芯片都很久了

网友H:
你自己查查手册,如果看不懂可以找个代理商,咨询一下

网友I:
如果可以,你自己测测比较靠谱,毕竟这个东西还是自己测试比较好

网友J:
应该还可以的,低功耗方面

网友K:
自己测测,或者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L:
可以的,有选型么

网友M:
有什么担忧么?
整体很不错的

网友N(2022-07-16):
有具体要求么?
个人觉得是很不错啊

网友O:
你需要电流做到多少?

网友P:
ml51,m251,nano系列

网友Q:
就是关注下休眠电流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