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片机控制:舵机控制学习最全资料分享

楼主(2022-05-22):
    用单片机控制舵机:
      舵机的控制信号是一个脉宽调制信号,很方便和数字系统进行接口。只要能产生标准的控制信号的数字设备都可以用来控制舵机,常用单片机来控制。
      因为在脉冲信号的输出可以用定时器的溢出中断函数来处理,时间很短,因此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忽略。通过编程就可以让舵机从0度变化到180度。另外要记住一点,舵机的转动是需要时间的,因此,程序中时间的变化不能太快,不然舵机跟不上程序。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延时,返复调试,可以让舵机很流畅的转动,而不会产生像步进电机一样的脉动。这些还需要实践中具体体会。
      舵机的速度决定于你给它的信号脉宽的变化速度。如果你要求的速度比较快的话,舵机就反应不过来了;将脉宽变化值线性到你要求的时间内,一点一点的增加脉宽值,就可以控制舵机的速度了。当然,具体这一点一点到底是多少,就需要做试验了,不合适的话,舵机就会向步进电机一样一跳一跳的转动了,尝试改变这“一点”,使你的舵机运动更平滑。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舵机在每一次脉宽值改变的时候总会有一个转速由零增加再减速为零的过程,这就是舵机会产生像步进电机一样运动的原因。
    附件分享舵机控制学习最全资料,想学习的同学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