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oled画点,是否只能通过函数一点点的画

楼主(2022-05-22):
就是那种最简单的0.96寸的OLED ,接口为vcc、gnd、scl、sda

画点或者显示数据,是否只能自己定位置,更新?

之前一直用FSMC控制的那种tft屏,突然用这个,不习惯。这个应该也不能上gui吧,感觉点太少了

网友A:
把OLED屏的datasheet贴上来,看看能不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