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进行历史数据的保存

楼主(2022-05-22):
想把历史数据,操作过程进行记录保存,
该怎么做?

网友A:
如果存储的数据量不大的话,可以直接存在MCU的片上FLASH。如果需要存储的数据量大,就需要外部存储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存储的数据量不大的话,可以直接存在MCU的片上FLASH。如果需要存储的数据量大,就需要外部存储器了。 ...

比较多,
需要记录设备的操作过程

例如,按下了哪些按键,更改了哪些配置

网友B:
那就外挂一片存储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多,
需要记录设备的操作过程

那就外挂一片存储器吧,NAND FLASH、NOR FLASH、EMMC、SD卡等,各有千秋,根据你的应用情况选一种。

网友C:
想要保存在什么位置上啊

网友D:
数据量是多少啊

网友E:
保存在单片机里边吗

网友F:
看数据量的多少吧

网友G:
想要保存在哪里呢

网友H:
放到专门的存储芯片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