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判断pcba的功耗

楼主(2022-05-22):
判断休眠功耗,正常功耗,和启动功耗
该如何判断

网友A:
PCBA的功耗?这咋判断啊

网友B:
看你用的什么元件呗,这个也是有讲究的

网友C:
这判断不出来吧,需要用到仪器的,至少也得是万用表吧

网友D: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看用到什么元件,看看是否都能达到低功耗标准

网友E:
用万用表测试呗,直接看是看不出来吧

网友F:
休眠功耗就是外设都关闭了,这你看外设开没开就知道是不是休眠了

网友G:
功耗这种还是需要测的

网友H:
这个根据手册,再配合仪器去测试呗

网友I:
PCBA的功耗不好判断吧,你说的是整体产品的功耗是么

网友J:
这种功耗就看数量级就行了

网友K:
正常来说是通过手册,然后用高精度的万用表测量整体电流,看是多少个毫安,微安这种

网友L:
穿电流表进去

网友M:
通过经验吧,或者你测出的数据给相关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

网友N:
一般也没必要判断这种功耗吧

网友O:
启动功耗是比较好判断的,然后正常功耗就是待机功耗呗,剩下的就是休眠功耗了

网友P:
你可以通过万用表测一测,比如休眠一般都是微安级别,正常和启动的电流都是毫安或者是安的级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