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CU的供电该有多讲究,两种供电方式哪个比较好一点

楼主(2022-05-23):
STM32F103的供电,我走的两路分支供电,这被领导说不行,改成绕一圈单路供电。
分支供电

绕远一圈单路供电

xch
去查一下领导家的电灯泡是不是单路供电的。

网友A:
数字供电,电流也不大,做好退耦电容和接地,没那么多讲究。
可以示波器实测。

网友B:
领导说的对

网友C:
理论上单路供电对的,但实际上数字电路频率也不高不需要太过讲究

网友D:
为什么要形成环状?那不是天线吗?

网友E:
是政治局的领导吗? 如果不是可以妄议。

网友F:
建议图一做成全包围供电最好哦

楼主:
我只是觉得单路供电线绕的太长,肯定不如线短点儿好,是吧

网友G:
分支供电,因为电容作用可能存在电源时序不同源情况

网友H:
听领导的!
不过STM32的主频极限在那呢,实际应用中分支也没问题。尽量养成习惯吧!

网友I:
其实分支更合理,你的领导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其实就是狗屁。不要理他。

网友J:
上图分支供电更好。

网友K:
上四层板,电源单独层

网友L:
影响不大,有这个功夫,还不如优化优化你的时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四层板,电源单独层

从四层板改的双面板。

网友M:
任何情况下,领导都是对啊,如果他错了,参考第一条。。。。

非要较真的话,私下多打样一个板子,反正很便宜,自己掏钱,私下实际测试下二者的差异就是高低立现了。。
以我浅薄的知识判断,你这又不是啥高频或者特殊要求的,应该没啥差异。

网友N:
电源被晶振分割了。

楼主:
最后正式版,电源被改成了这样的树状分支。

网友O:
引用 楼主:
最后正式版,电源被改成了这样的树状分支。

看到有锐角走线心就感觉又毛刺
相比你领导的环形,个人赞同你最初的分叉方案
不过光看截图这部分的器件密度,如果是我,我会考虑底层电源或区域电源的方式,避免这种走线分叉

网友P(2022-06-23):
你和领导都不咋地

楼主:
还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还请高手指点一二....

其实,你这个就是一个低频地线,就一个原则:
每个器件尽量有一套自己的从电源出发的供电线路是最好的,所有的地在电源滤波电容处单点接地.
每个器件,尽量不让别的器件通过电源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其实,你这个就是一个低频地线,就一个原则:
每个器件尽量有一套自己的从电源出发的供电线路是最好的,所有 ...

全板GND铺铜,怎么单点接地?好多地方都只能靠过孔接地,根本没有直接通路。说的是电源线的拓扑,不是地......

网友P:
引用 楼主:
全板GND铺铜,怎么单点接地?好多地方都只能靠过孔接地,根本没有直接通路。说的是电源线的拓扑,不是地. ...

铺铜也不一定非要连到一起,可以划分多个地,分别铺铜,然后在电源处通过0R电阻或 导线 单点接地
而且也不是说覆铜就是好的,有些地方覆铜反而起到坏的作用,比如你继电器下面覆铜,就会把继电器的干扰扩散到整个地线系统.

网友P:
另外,在电源回路中,电源地和电源正是等效的,它们的原则是一样的可以多参考大功率的开关电源和大功率的功放电路PCB的设计

网友P:
随便找一个PCB,箭头指示的地方,就是大面积地中的单点接地,正极,负极采用了同样的方法,电流强迫在滤波电容处回流

楼主:
引用 网友P:
随便找一个PCB,箭头指示的地方,就是大面积地中的单点接地,正极,负极采用了同样的方法,电流强迫在滤波电容处 ...

明白。多谢!十分感谢。

网友Q:
电流像水流, 单向耦合效果会好, 但实际上不如就近原则
你这越布越差了

网友R(2022-08-30):
电源稳定就是最大的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电源稳定就是最大的讲究。

感觉这些小电流的东西,随便把线拉通都能正常工作。不像DDR要时序什么的,距离近的USB我都是随便拉通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