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5的HAL_FLASH_Program只支持64位数的写入

楼主(2022-05-23):
我使用F405内部Flash写数据,发现写入的数只能是uint64_t类型,否则编译都不能通过,那 FLASH_TYPEPROGRAM_BYTE、FLASH_TYPEPROGRAM_HALFWORD、FLASH_TYPEPROGRAM_DOUBLEWORD还有什么用呢?

楼主:
假如我们把uint64_t类型的数传入HAL_FLASH_Program但是选择了FLASH_TYPEPROGRAM_HALFWORD,看看到了HAL_FLASH_Program函数里会如何处理:
FLASH_Program_HalfWord(Address, (uint16_t) Data); 只截取了低16位,高位数被舍弃了,实际验证的结果也是如此,只能写入低16位。

网友A:
直接强制转换就行了

网友B:
难道和安装的系统有关系?

网友C:
可以通过配置更改位数吗

网友D:
需要指定地址吗

网友E:
只能通过强制转换吗

网友F:
其他系列的支持多少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