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8 FMC

楼主(2022-05-26):
fm, FMC, ge, PA, AG, TE
想請問一下,M058的FMC
如果Page  write次數超過所允許的次數,要如何判定該Page壞了呢
是無法再寫入,還是讀出來的值每次都不同,還是有其他現像呢?

网友A(2022-08-04):
估计是无法写入了吧

网友B:
这个坏不坏的,只有读写失败才能证明是坏掉了的

网友C:
估计读出来的值每次不同,应该不对,可能是页你读不出来

网友D:
就跟U盘坏了是一个道理

网友E:
一般情况,也不会用到flash写坏吧

网友F:
现象我觉得就跟硬盘啊,U盘啊差不多吧,写不进去,能读数据

网友G:
一般出现坏块都是能读不能写吧

网友H:
没遇到过啊,但是以我多年经验来说,应该是写不了数据了,就代表这页是坏的了

网友I:
我猜应该是无法再写入,就可以判断坏了

网友J:
其实,用到临界值,可以选择换新的flash,不然容易出问题呀